一个点的问题

楼主(2021-02-25):
今天看书,发现个小问题。大家看看这个点是不是点错了。

网友A:
比较了一下 有 点和没有点交叉。
感觉下面应该是没有点。因为图中的 点 都是比较大、比较显眼的。

网友B:
好像是应该在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应该在下面。

另外还有个问题,高放级的阴极接地为什么要通过开关接地?直接接地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了一下 有 点和没有点交叉。
感觉下面应该是没有点。因为图中的 点 都是比较大、比较显眼的。

我认为点应改在下边,因为50k的电阻是给变频级帘删共电的。1k的电阻是给高放屏极的。如果没有点它为啥不用51k的电阻,却用50k的在串一个1k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点应改在下边,因为50k的电阻是给变频级帘删共电的。1k的电阻是给高放屏极的。如果没有点它为啥不 ...

嗯,有道理。
我只是单从视觉上看,没看线路图。

网友C:
两个红圈,下红圈图中花的是交叉没有“点”,不互连,上红点本来就应当互连的,加连接“点”。仔细看看是没有画错。
这个机器通过转鼓式波段开关里面的线圈接地,主要考虑的是高频分布电容的影响。

网友:
应该是,上边没点,下边有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个问题,高放级的阴极接地为什么要通过开关接地?直接接地不是更好。

这是根据信号的走向决定的,保持输入信号的地电流不与输出信号的地电流发生交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红圈,下红圈图中花的是交叉没有“点”,不互连,上红点本来就应当互连的,加连接“点”。仔细看看是没 ...

于老师你好,我仔细的分析一下,要是那个点在上边的话,帘删的电压太高了。电源假设是250v那帘删的电压要达到240左右。要是点在下边,帘删的电压就在160v左右。你看点在下边是不是更为合理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于老师你好,我仔细的分析一下,要是那个点在上边的话,帘删的电压太高了。电源假设是250v那帘删的电压要 ...

您说的对。  老眼昏花,又不仔细,那个局部线条也多,没看出来这相反的点。

网友D:
楼主分析的是对的,下面的点应当连接,该机高放、变频管的帘栅极电压都要通过50K电阻和100K电阻分压,实际达不到160V,下面是远程911转播机各级电子管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于老师你好,我仔细的分析一下,要是那个点在上边的话,帘删的电压太高了。电源假设是250v那帘删的电压要 ...

点应该在下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析的是对的,下面的点应当连接,该机高放、变频管的帘栅极电压都要通过50K电阻和100K电阻分压,实际 ...

谢谢白老,我一天净瞎琢磨,看到不懂的就想问一问,也给自己增加点知识。也让那些和我一样的爱好者少走弯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对。  老眼昏花,又不仔细,那个局部线条也多,没看出来这相反的点。

谢谢于老师,我是一个百分之九十的无线电爱好者,退休没事,其他的爱好有没有,就把上学时玩的东西又搬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较了一下 有 点和没有点交叉。
感觉下面应该是没有点。因为图中的 点 都是比较大、比较显眼的。

海版节日快乐!他这个图画的太乱了。咱们看个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版节日快乐!他这个图画的太乱了。咱们看个清楚的。

谢谢于老师,这个图好,最起码不那摸乱。还有个问题,高放级的阴极电阻接地,的问题我怎么也没想明白你说“这个机器通过转鼓式波段开关里面的线圈接地,主要考虑的是高频分布电容的影响。”如果把开关的静触头直接地,高放级的阴极电阻也直接接地不是更好,还减少了接触电电阻和不线电容,转迷糊了。出不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红圈,下红圈图中花的是交叉没有“点”,不互连,上红点本来就应当互连的,加连接“点”。仔细看看是没 ...

是的,应该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于老师,这个图好,最起码不那摸乱。还有个问题,高放级的阴极电阻接地,的问题我怎么也没想明白你说 ...

两点共同接地,就成为地1至地2的环装电路,信号干扰就大了,对高频信号更为不利。道理同电位器屏蔽线一端接地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点共同接地,就成为地1至地2的环装电路,信号干扰就大了,对高频信号更为不利。道理同电位器屏蔽线一 ...

谢谢于老师,谁说我没太听懂但还是谢谢于老师的耐心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