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电容

楼主(2021-02-26):
虽然已经过半个多世纪了,容量不降反升,比标称值大7-9微法。是标称值谦虚了吗?

网友A:
漏电造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造成的吧?

漏电应容量减少吧?不太理解!用指针式万用表测,最后停留位置接近无穷大

网友:
那个年代工艺差点,用料没得说

网友:
长期不用的电解电容需要老化一下再测量,逐渐增加到额定电压。

网友:
老电容好多都比标称值大,听说时间长容量会上升。

网友:
长期不用绝缘会变薄,可能容量测试就高一点点,直接额定电压就爆了,现在的新电容一般是爆浆,这种老式电容是真爆炸,

网友A:
实测了几只,容量确实是偏大,而且损耗也较高,应该是漏电所致。这类老电解上机前最好是做一下激活,先上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额定电压维持一段时间。如果直接飑到额定电压,发热爆浆不当景。

网友B:
电容 的标称值是不会标虚的。要是标虚的那误差不就大了。不像电压,电压值是有余量。无线电用的电容我不知道规范,电力用的电容有标称电压,和实验电压,实验电压是标称电压的3-6倍。

网友:
这种四川生产的电容质量还是可以的   ,老电容放到后期都这样    ,容量都大一点 ,小心加电压  , 逐渐 加上去    ,只要不发热   , 还是可以当新的用

网友:
+50-20是老电解电容的标准。因为当时的制作工艺,没办法精确控制极片,腐蚀工艺生成的面积。

网友:
你这D值很大呢,估计Rs能到几百欧

网友C:
         这里1989年的手册中列入了26种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26种铝电解电容特性表。没有你那个型号,可能是80年代修改了命名法,也可能是厂家自定型号。
         电容器都是有出厂合格产品允许误差的(公差带),列表中公差大多是+50%~—10%;+50%~—20%。个别的比如常用的CD10型 +100%~—10%。CD3型  75%~—10%,还有CDZ型 +100%~—10%,最精密的±20%。这样你就明白了。

网友:
用料扎实啊

网友D:
刚才测试了两个22微法450V的电解电容,一个24.88微法,另一个25.91微法:

网友E:
我还有几只公私合营的电解电容。

网友:
我猜,可能当初出厂的时候标定的指标值就不准...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分享经验及点评,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了几只,容量确实是偏大,而且损耗也较高,应该是漏电所致。这类老电解上机前最好是做一下激活,先上 ...

61.62年的那两只,上面还没有印上“最高指示”

网友F:
楼主的问题需要解决两个问题。1 那个年代的产品质量标准。 2 测试仪器或者仪表的测量精度。只要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结论自然就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1.62年的那两只,上面还没有印上“最高指示”

最高指示是在1965年文革开始之后才有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里1989年的手册中列入了26种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26种铝电解电容特性表。没有你那个型号,可能是8 ...

文字好多都是自创的,看这个“闹”字写的,现在字库里都没有。

网友:
当初的卧式CD-10电解电容容量+1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才测试了两个22微法450V的电解电容,一个24.88微法,另一个25.91微法:

这里查CD100   用途直流或脉动电路中。滤波应当不错。其他参数忽略,容量公差+50%  ~-20%。。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文字好多都是自创的,看这个“闹”字写的,现在字库里都没有。

       从前全国一盘棋,强调产品的标准化(互换性),系列化(节约成本提高单位产量)与通用化,(是A企业产品配件拿到B厂的产品上也能很好的工作),对任何产品都有强制执行的GB(国家标准),部颁标准(如机械工业部的JB)限定了产品的质量。现在由于经济全球化,引入了ISO9000标准,加上知识产权,商业秘密,造成了一些企业各自为政,什么情况都有。比如小小的螺钉就是一个紧固件而已,旋口就有一字形的,十字型的,花型的,三角型的,内;外六角型的两种,中间凸起对称开槽,需专用П型拆卸工具的,内六角中心带凸起一圆柱的要用中空的内六角扳手拆卸工具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还有几只公私合营的电解电容。

里面的电糊可能放干涸了,酒瓶装新酒还是靓的。

网友D:
电解电容的误差和这种电容相比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 的标称值是不会标虚的。要是标虚的那误差不就大了。不像电压,电压值是有余量。无线电用的电容我不知 ...

电子用的电容器技术参数,下面每项都有文字说明与公式。
一,电容器的标称容量:
下面有(1)......(6)项,其中第6项之下又有(a);(b)。
二,电容器的额定电压Uw(GB2472-81)有
(1)电容器的击穿电压Ub:电容器正常漏导的稳定状态被破坏的电压。
(2)电容器实验电压Ug:该电压用以测试并剔除和判断哪些有明显缺陷而击穿强度显著下降的产品
三,电容器的绝缘电阻Ri:当直流电压U 加于电容器上,并产生漏导电流Ig时,两者之比称为电容器的绝缘电阻
四,电容器的时间常数。
五,电容器的漏电流
六,电容器的损耗因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问题需要解决两个问题。1 那个年代的产品质量标准。 2 测试仪器或者仪表的测量精度。只要解决了这两 ...

铝电解电容容量公差带很宽,不需要什么精密仪器测量控制质量,又如对电压要求质量标准是GB2472-81。这是81年发布。现在可能执行的是2003年标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解电容的误差和这种电容相比大多了:

白版节日快乐! 你这个金属化纸介电容,公差分别为±5±10±20几种。精度高的电解电容就是钽电解了,其次是固态铝电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版节日快乐! 你这个金属化纸介电容,公差分别为±5±10±20几种。精度高的电解电容就是钽电 ...

于版和各位网友元宵节快乐!这个电容当时买了5个,其中竟然有一个4.000微法的,后来可能由于温度变化,再也没有测到过。

网友:
我在80年代初购得一台电子管示波器,从中拆得十几只此种电容,用在一台单端胆机上性能良好!可见当年的质量还是不错的!目前己在吃灰!几年不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