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焊台和普通焊台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1-02-26):
高频焊台和普通焊台有什么不同那位师傅指点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从来不用电磁炉微波炉

其实我觉得你最应该的就是别上矿坛,这个坛子的人最喜欢玩的就是电磁波

网友:
家庭生活用电磁炉工作频率是多少,实际辐射是多少;高频烙铁功率是多少,工作频率是多少,还有微波炉。
关键是以上电气有国家标准约束,实际泄露辐射量对人体辐射忽略不计。
我们每时每刻生活在电磁空间中,各种大小功率  高低频率雷达    无线电台  。。。。有多少人因为这些东西身体出现问题了,我们无知但可以学习了解,不拒绝新生事物,客观学习接收。

网友:
楼主家里如果还有传统电炉,可以对比下和电磁炉的烧水速度,烧很少的水,电炉也要烧一会才行,电磁炉一下子水就滚了。

传统烙铁是电热丝发热、经过绝缘陶瓷层这个导热系数不太大的玩意导热后再到烙铁头,烙铁头虽然导热系数高但还是需要导热一下的。而高频焊台直接让烙铁头产生涡流发热,不仅没有电热丝到烙铁头中间的绝缘层热阻,连烙铁头自己的热阻也差不多没了,所以它发热非常迅速。热阻小除了发热迅速的好处,从控制系统来看也决定反应速度的快慢,当温控系统检测到烙铁头遇到大焊点温度下降启动加热后,电热丝的热量需要经过绝缘陶瓷传递过来,必然存在较为严重的滞后,表现就是不能立即熔锡;高频的速度就更快,看起来熔锡就更迅速,哪怕功率相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怕死那天天抱着电磁炉一样原理的焊台

不要随便的就暴露出您的无知啊

网友:
个人用区别不大    , 我是做维修的    ,  高频说的预热快的优点在我这没什么用  , 无所谓的 这种状态    ,,回温快在维修上也没用  ,  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 感觉  ,高频的优势在生产线上   ,个人用  , 无所谓

网友:
高频焊台是电磁炉一样的原理,直接涡流发热于烙铁头,响应快

网友:
你不差钱就买原装进口高频,如果你讲性价比就买936A

网友:
我用的是国产仿白光双集成块的机型,温控很精确

网友:
差钱数码管板T12,手柄线控制板下来不到40元,不差钱进口高频

网友:
同样功率下,高频和普通烙铁有天壤之别。就比如快克203高频60瓦功率,秒杀白光T12功率72W,特别是回温天地差别。

网友A:
如果你不怕死那天天抱着电磁炉一样原理的焊台

网友:
高频烙铁谁用谁知道,我上世纪80年代最早用的25瓦外热式烙铁  ,当时感觉很幸福。后来5元多买了内热式烙铁用了多年 ,感觉比外热式好用多了,因为都是小电路焊点,所以焊接没有压力。看到T12时抱着试试的想法买了白菜白光,感觉效果又比内热式大大的进步了,干脆自己组装了一机双头的白菜白光T12  拆焊都比较方便,已经用了几年了  ,没有罢工  表现良好。平时也一直关注   奥克   JBC  威乐,还有国产高频焊台   看朋友的评论及应用效果,自己也开始动心;终于去年看到国内有商家开发的815P集高频焊台与热风枪一体的设备,抱着试试的态度花了300多元买了回来,外观小巧  输出功率强劲  回温迅速  大小焊点通吃,功能设置简单容易操作。现在是内热式   T12都冷场了   基本都是815P冲锋陷阵了。

网友:
高频焊台和普通焊台有什么不同那位师傅指点下谢谢
高频焊台功率比普通焊台功率大,功率温度都能单独调整,回温快,大小焊点通吃。价格比普通焊台要贵。

网友:
现在的板子大面积铺铜,大功率元件不用高频焊台根本拆不下来

网友:
不懂,正好学习学习

网友:
哎真不知谁无知,电磁辐射吃多了对身体真的有益处

网友A:
我家从来不用电磁炉微波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