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新作

楼主(2021-02-26):
经过4天的瞎整作品终于面世了

网友A:
看模样是6N2推6P6P,用的潍坊套牛。
首先祝贺楼主装机成功,加分鼓励。
其次说说个人看法,第一,管子比牛贵,有点本末倒置,第二,管子位置安排不利于降低噪声,应该前级在前,靠近电位器;输出级在后,靠近输出牛。

网友:
热烈祝贺制作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模样是6N2推6P6P,用的潍坊套牛。
首先祝贺楼主装机成功,加分鼓励。
其次说说个人看法,第一,管子比 ...

汉,菜鸟第一次做什么都不懂瞎整,

网友:
看样子是潍坊套牛,潍坊输出牛普遍电感量偏小,阻抗偏小,频响向上跑,低频不足,如8欧喇叭接4欧端有所改善,但最大功率会降低。

网友:
布线可以改进,藏到面板下面就美观了

网友(2021-05-11):
很规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模样是6N2推6P6P,用的潍坊套牛。
首先祝贺楼主装机成功,加分鼓励。
其次说说个人看法,第一,管子比 ...

我也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模样是6N2推6P6P,用的潍坊套牛。
首先祝贺楼主装机成功,加分鼓励。
其次说说个人看法,第一,管子比 ...

说的好,完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