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830B万用表200电阻档修复

楼主(2021-02-26):
我有一DT830B万用表,平常经常使用的炮灰表。一年多以前,200电阻档出现了异常,顺时针转到200欧档时,不接任何电阻时出现54欧数字,短接两表棒出现0。00,拿开也不消失。逆时针转到200欧档时,虽然最高位出现1,但只要短接两表棒,就出现54欧值。拆开表,仔细观察,PCB板上拨盘铜箔有一处有裂纹,见图.用烙铁化锡焊好,重装后开机,200欧档正常了.至此,故障排除.

网友(2022-03-31):
应该是换挡频繁,被V片磨伤的,可以考虑在盘上涂抹一点硅脂,顺滑,减小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