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蹄斯线路前级,两个声道无声请教什么原因

楼主(2021-02-27):
机子放大由两个6n3组成,输出管阳极只有28v,栅阴偏置有只有-0.5v    前面输入阳极有128v,偏置达-5v。这情况什么原因引起的可能性较大?谢谢!

网友:
楼主遇到李鬼了,6N3阴极电阻用2K正常吗?原始的马蒂斯前级电路是这样的:

网友:
先查一遍各个无源元件取值是否正确,是否有损坏,电路拓扑结构是否正确,是否有虚焊假焊。

网友:
耦合电容短路了吧

网友:
请上电路图。

楼主:
网上考图。。。。。。。。。。。。。

网友:
查一下输出管后面那俩耦合电容,是否耐压不够导致击穿。

网友:
    颠倒看太不得劲。放个正的照片啊
你把前面的阴极电阻换个(1.5~2K)电阻,后面输出的阴极换个电阻(680~820欧)试试,如果相差的还是太多就是电子管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考图。。。。。。。。。。。。。

看这个电路图所画的风格与八、九十年代发表在电子报上一个叫莫爱雄画的差不多。当年被他坑过很多有点认象

楼主:
我前面发的图是网上的,与机子不一定全对。

网友:
贴片电阻都测量一遍,再说了,这个电路简单,搭棚可玩性高,还可以玩一级屏级放大+直藕阴极输出的电路,主电路4只电阻,这种贴片板子焊两次就坏掉了,遇到电流声,基本上可以扔垃圾桶了。

网友:
不要完全 相信PCB板,也许布线就有错。

楼主:
现在查到两个声道的反馈电容漏电,更换后输出管阳极电压基本正常。只是栅阴负压还小一点,只有0.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