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气门室盖垫

楼主(2021-02-27):
买车6年了除了首保几次在4s保养后来就自己搞了,机油变速箱油都是自己换的一直全合成;年前发现气门室盖四周渗油肯定是气门室盖垫老化了买了配件自己更换,由于tb原厂配件水很深假配件很多自此选择常用的正厂件外加维修手册推荐品牌的密封胶一管,流程简单,拆掉点火线圈上盖拆掉点火线圈,拆掉摇臂室盖所有螺丝,用塑料翘板翘一下盖子就下来了!清理掉周边的油泥在正时链条两边位置涂抹密封胶,然后按照维修手册按顺序拧紧螺丝,按照正规流程需要扭矩扳手但是手上没有这么小扭矩的1-20 按照感觉来的还完没漏问题不大,网上说漏油是塑料气门室盖变形的原因其实不然上盖并未变形,变形的是密封垫由于常年高温垫子变硬,特别是点火线圈周边的密封圈更换密封垫即可!

网友:
好手艺,请问换下来的废油怎么处理?

网友:
我自己更换的铝合金盖,半年了还没有漏油。

网友:
气门室盖子有浸油现象,一般就两个原因,要么是橡胶垫有老化密封不严, 要么是盖子翘曲变形, 可以用大理石或者玻璃台面检查平面部分是否有翘曲, 更换橡胶垫,更换时,建议用上一圈密封胶, 可以完美解决

网友(2021-04-02):
我实验过几个法系车。证明方法用对了可以不换旧的零件。

都说法系气门室盖垫漏油,我遇到过,也解决了。

网友(2021-05-20):
一般是垫子老化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