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EBC11管子改代用管

楼主(2021-02-27):
德机上EBC11管子损坏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是否有国产的管子可以替代(不考虑管脚与管座)这个电路中是用个三极管作推动的,先谢谢了!

网友A:
直接插EBF11,把4脚和1脚焊上即可

网友:
不懂,只能虚心学习

网友:
6G2

网友:
EL12输出功率8W时只需要4.5V推动电压,应急修理可以在EF11和EBC11屏极之间接一个0.047微法的电容。

网友B:
      图中用两级电压放大只用了EBC三极管部分,两个小屏极接地了。F(B)C是低放大因数三极管,用国产6G2高达放大因数达100(6SQ7也不成)轻则失真重责啸叫。偏8脚管美式的与国产的都没有你随便找一只中低放大因数的三极管就可以。或者用多极管代替,把除第一栅极用作信号栅极外吗,其余都接到屏极。值得注意的是你给没给出都电源部分,自给出4只电子管,功率管灯丝电流较大,其余3个管(包括猫眼)灯丝都是0.2A很可能是串丝机,那么国产管只有6J2比较适合(0.175A)加一个小分流电阻就可以了。国产0.3A丝流管为多代用不方便。如果不是串丝机那么代用面就很广了包括双三极管。

网友C:
是啥型号的收音机?说个型号看看整机原理。那俩接地的小屏看似有用。

网友:
6G2小七脚应该可以

网友:
6G2虽然放大倍数大,但是图中的屏极电阻并不是太大,改动管座代换上去实际的增益并不是特别大,估计还是能正常工作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中用两级电压放大只用了EBC三极管部分,两个小屏极接地了。F(B)C是低放大因数三极管,用国产6G2 ...

那俩接地的小屏与整机负反馈有关

所以要加上的

网友:
该机中放、检波由双二极、五极管EBF11完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啥型号的收音机?说个型号看看整机原理。那俩接地的小屏看似有用。

       输出变压器上端接的是回授到阴极,这个反馈电路大家都很熟悉。这里的二极管直接接地,小屏极吸收的电子直接入地,自身构成回路,与输入输出信号无关,不存在反馈问题。小屏不接地空置会造成发射出的电子在管内积聚与小屏,对三极管正常工作造成影响。机器用的是该复合管的三极部分,就如有的人单端用6G2做前级,两个小屏弃之不用接地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出变压器上端接的是回授到阴极,这个反馈电路大家都很熟悉。这里的二极管直接接地,小屏极吸收 ...

小屏接地的方式。

这个阴极电阻是并上小屏好还是不并上小屏的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屏接地的方式。

这个阴极电阻是并上小屏好还是不并上小屏的好啊

       那个二极管正向压降0.7V反向电压为击穿电压,二极电子管内阻至少数百K欧,并到阴极对信号是无作用的,画蛇添足而已。这里因为是两极电压放大,就选取了低放大因数的复合管,上面已经说了接地是必须的,按你的说法用6G2制作单端阴极就与小屏反馈了,是什么相位是正还是负反馈,三极管的工作点还牵扯两个二极管,这样以来特性曲线就没用了。你画的那个二极管如果是稳压二极管还有一定的用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二极管正向压降0.7V反向电压为击穿电压,二极电子管内阻至少数百K欧,并到阴极对信号是无作用 ...

哈哈哈~是俺想多了。那原机要是用个三极管可代用的就多了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是俺想多了。那原机要是用个三极管可代用的就多了去了。

你是想那两个小屏不用太可惜了,比如他们为收音机管设计的EBL21 才只有一个小屏,也用它检波兼功率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想那两个小屏不用太可惜了,比如他们为收音机管设计的EBL21 才只有一个小屏,也用它检波兼功率放大。 ...

俺是说当时用个三极管就够了还浪费了俩小屏

网友D:
可能如果有性能相近的ECF型三、五极复合管,就不用EF11和EBC1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如果有性能相近的ECF型三、五极复合管,就不用EF11和EBC11了。

作为厂家选个单三极管还是比用双二极三极容易的多啊

何况还得把俩小屏焊地短路增加了工艺成本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目前采用白版的方案,用一个电容直联试机,淘到管子后恢复原样,现附上机器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EBF11,把4脚和1脚焊上即可

船长高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