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860数字万用表故障求助

楼主(2021-02-27):
DT860数字万用表故障求助  其他档位正常  电流档故障为测试溢出显示为1  反接表笔测试显示为负  数值正常  该表换过T2  D1-D4  请教如何检修  请指教  先谢谢

网友A:
当年大多是9V表, 这表是二节5号电和按键开关是亮点,缺点是欧姆与电压要来回拔插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微安那张图,你的源输出插座,付的是红线正的是黑色线怎么到860那里插反了?

三张图的测试 表笔  源这里是反接的    正接860显示溢出 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块其他表试试,是否也是这现象?

其他表测试过  表笔同样接法 显示为负   数值正常  源这边表笔正负调换即显示正读数   860则显示1   溢出

网友C:
这表的故障比较古怪。很可能是主芯片坏了。

看原理图,该表的电流档和欧姆档是共用同一个端子。从电路图可看出,测试电阻时,这表的内部电路灌出的电流会经R13流向被测电阻,主芯片通过这个共用端子对被测电阻的压降进行检测,得到数值后作出显示。

楼主称欧姆档是正常的,那么,初步表明主芯片对这个端子的检测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测电阻时,也是像电流档正向测试时一样,测到的是正电压。但如果内部电路测电阻时,不是灌出电流,而是“吸入“”电流,那么,情况就变得不同,即不能证明主芯片对这个端子的检测是没有问题,这意味着,上次D1等损坏时的冲击,同时波及至主芯片。

我的意思是,此表修复的机会很少,但还有一线希望。楼主可用另一块万用表的电压档,检查一下这表测电阻时,电流档和欧姆档的共用端子与COM端子的极性,哪个是正,哪个是负。如果共用端子的极性是正、COM端子是负,那么,说明他测电阻是灌出电流,这表可能还有救。如果极性相反,那么这个表基本可判死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的故障比较古怪。很可能是主芯片坏了。

看原理图,该表的电流档和欧姆档是共用同一个端子。从电路图 ...

你好  谢谢指导   刚按照你的说法  测试  公共端为另一数字表红表笔  正   com端为负    发帖前已将T2已换为D612k    T1-T4 为1N4006 串接 均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谢谢指导   刚按照你的说法  测试  公共端为另一数字表红表笔  正   com端为负    发帖前已将T2已 ...

看来还有机会修好。下一步:

1、用此表测一个稳定的正向电流,同时,用另一块数字表的dc低电压档与此表的表笔并联,观察数字表的电压读数。

2、然后,把电流源的极性调转,再观察数字表读数。

如果两次的读数数值(不含正负符号)一致,或很接近,那么,基本说明主芯片还是有问题。如果第一次测的数值远大于第二次,那就继续查电路,问题很可能出在主芯片与测试端子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还有机会修好。下一步:

1、用此表测一个稳定的正向电流,同时,用另一块数字表的dc低电压档与此 ...

你好  测试如下  下一步该检查哪些关联的元件 请详细说一下比如原理图中的元件编号   再次感谢

网友C:
手机看帖,看不清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看帖,看不清照片

测试正向电流  电压1.75v  反向电流  电压0.5v

网友C:
现在用电脑看,看明白了。

你的测试表现是:
1、正向测电流时,2个端子之间的压降是1.738V,机子显示“1“(溢出)。
2、反向测电流时,2个端子之间的压降是0.545V,机子显示“100“。

由此可推断:
1、正向测电流时是异常的,此时的DC内阻约17.4k。
2、正向测电流时的DC内阻约545欧。虽然显示数值正常,但这与一楼的电路图不符。这有可能只是电路图与实物的差异引致,并不一定有问题。0.545V的压降,主芯片给出的数值是100,对于1.738V压降的正向测电流情况,1.738V/0.535V=3.189,3.189X100=3189,3189已超过此表1999的最大显示数值,因此,主芯片显示溢出,也属正常。也就是说,未表明主芯片有问题。

下一步,可以有2种检验主芯片好坏的方法:

1、按上一个帖子的做法,再做一次测试,但将原来的100uA电流源改为30uA以下(比如10uA),看一看,正向测试时显示是否不再溢出,显示数值是否与压降值存在比例关系。若不再溢出,与压降值成比例,可基本确认主芯片是好的。

2、把0.2A保险管临时取下,在2个端子之间接可调电压源的输出,把电压源设为0.545V或其他合适的值(只要不让主芯片显示溢出即可),先测一次负向,再调转电压源的输出极性测一次正向,看一看正向和负向测试是否正常显示,数值是否很接近一致。如果正常显示,数值又接近一致,则可确认主芯片没坏。

确认主芯片OK后,重点检查2个端子之间被测电流流过的元件,即如图所画的粉红色线上的元件。检查时,把保险管取下来再测会较为方便。元件的每次测量,务必要做到正向测一次、负向测一次,这样容易找到问题点。

——————————————————————

1.738V可能不是楼主测得的准确值,但不影响帖中内容,不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用电脑看,看明白了。

你的测试表现是:

下一步,可以有2种检验主芯片好坏的方法:

1、按上一个帖子的做法,再做一次测试,但将原来的100uA电流源改为30uA以下(比如10uA),看一看,正向测试时显示是否不再溢出,显示数值是否与压降值存在比例关系。若不再溢出,与压降值成比例,可基本确认主芯片是好的。

2、第二种方法没搞明白

网友C:
第一个方法是间接的方法。但由于受内部量程自动切换的影响,现在你测了之后,还不能判断出芯片有没有问题。

第二个方法是直接一些的方法。目的就是人为地直接给他的电流档加已知的电压,看他有何反应。因为数字表的电流档,测的实际是电压,他的测试接口也是高阻输入接口。

但我刚发现,这个表虽然欧姆档、电流档共用一个端口,但这两个档很可能不是由同一个芯片引脚进行检测的,所以,我上一个帖子说的第二种方法的操作不成立。

为准确检查出芯片有没有问题,需采用更直接的方法,有关操作改进如下:

1、保持保险管在原位,从r14的引脚(远离r15的那只引脚)引出一条线,作电流档的输入口。此处作为电流档内部检测点,是没有疑问的。

2、此表打至2mA档。用可调稳压电源输出处的两个端子,分别接上述的输入口和com口。

3、稳压电源调至0.54v,再激活稳压电源的输出功能,观察此表的测量读数。然后,保持输出电压不变,将连接线对调,以此作一次极性反转的测量。对比2次的测量数值,如果芯片正常,数值应相同或很接近。

4、改变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宜先向下调,注意不要过高,令显示溢出),再做一次第3步,通过读数判断芯片情况。

如果试过好几种输出电压(改变电压的目的,是让表内实现量程的自动切换,以此检查所有量程情况),读数都没异常,则可以肯定芯片是好的。

实际操作时,第3、4步可合并。即是,正向测n个电压,作好电压和显示数值记录。再反转极性测n个电压,把后n个记录与前n个记录对比,即可知道芯片是好还是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方法是间接的方法。但由于受内部量程自动切换的影响,现在你测了之后,还不能判断出芯片有没有问题。 ...

明天再汇报   谢谢

网友C:
对了,还有第3种更简单的试验办法:

1、从r14的引脚(远离r15的那只引脚)引出一条线,与电流档的输入口(即输入插孔)连接起来。此做法的目的是跳过其他元件(包括开关等),直接让电流档的关键部位外露出来。

2、此表打至2mA档。用数字万用表欧姆档,测一测此表的电流档输入口与com口之间的电阻,正向测1次,反向测1次。

3、按你之前一楼试机的办法,看一看电流档测试显示的情况有没有变化。

如果第2步测得的正向电阻和反向电阻相同(或很相近),第3步的情况又跟以前的故障情况一样(即没有变化),那么,可确认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还有第3种更简单的试验办法:

1、从r14的引脚(远离r15的那只引脚)引出一条线,与电流档的输入口 ...

你好   采用  1、从r14的引脚(远离r15的那只引脚)引出一条线,与电流档的输入口(即输入插孔)连接起来。此做法的目的是跳过其他元件(包括开关等),直接让电流档的关键部位外露出来。

2ma档正常
200ma档 放大了10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还有第3种更简单的试验办法:

1、从r14的引脚(远离r15的那只引脚)引出一条线,与电流档的输入口 ...

2、此表打至2mA档。用数字万用表欧姆档,测一测此表的电流档输入口与com口之间的电阻,正向测1次,反向测1次。
正向测量     电流档输入口与com口之间的电阻为开路无穷大

反向测量 电流档输入口与com口之间的电阻为5mΩ

网友:
手机看不清,你文字又少。模模糊糊地看,本来想多说几句,算了,等我用电脑看时再说吧

网友C:
你能文字详细一些,说说你试验第三种方法测得的结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文字详细一些,说说你试验第三种方法测得的结果吗?

你好   采用  1、从r14的引脚(远离r15的那只引脚)引出一条线,与电流档的输入口(即输入插孔)连接起来。此做法的目的是跳过其他元件(包括开关等),直接让电流档的关键部位外露出来。

源表设定1.9ma输出   被测表黑表笔接com   接源表负极       红表笔接被测表r14电阻引出线   接源表正极  2ma档显示1907微安    200ma档则显示190.7ma  显示值放大了100倍

测量com与输入口电阻  正向   黑表笔接com口  开路无穷大      反向为5m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采用  1、从r14的引脚(远离r15的那只引脚)引出一条线,与电流档的输入口(即输入插孔)连接起 ...

看来,芯片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采用  1、从r14的引脚(远离r15的那只引脚)引出一条线,与电流档的输入口(即输入插孔)连接起来 ...

你是不是打至2mA档时,正向测一次1.9ma、反向又测一次,两次的显示都正常?

如果是,那就恭喜你,可100%确定芯片没坏,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打至2mA档时,正向测一次1.9ma、反向又测一次,两次的显示都正常?

如果是,那就恭喜你,可10 ...

是的  2ma档  200ma档反向测量数值一样是负数  很晚了   明天 继续吧    早点休息  谢谢

网友C:
我前面说的第3步测电阻,是让你按第1步的接法且打至2mA档的情况下测的。

你现在测出来的结果很古怪,无助于判断问题。估计不是在上述情况下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面说的第3步测电阻,是让你按第1步的接法且打至2mA档的情况下测的。

你现在测出来的结果很古怪,无 ...

你好   采用  1、从r14的引脚(远离r15的那只引脚)引出一条线,与电流档的输入口(即输入插孔)连接起来。此做法的目的是跳过其他元件(包括开关等),直接让电流档的关键部位外露出来。

从r14的引脚及com口  测量正反电阻  都是100Ω左右

网友:
现在情况比较清楚了,按我目前的推断,故障点就在14楼我画线路径里4个开关触点中的上方2个触点,至少有一个出问题。打至电流档时,他们2个本应导通,但实际至少有一个不导通。

至于为什么有一楼的古怪测试表现,在讲出我的分析之前,想向楼主核实一个问题:你用来测试电流档的源表,他显示的仅仅是设置的电流值,而不是实时监测到的电流值?

请楼主回答。

网友D:
直接检测档位开关吧。青年时代我的860就是类似故障,是电流档错用导致的开关烧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接检测档位开关吧。青年时代我的860就是类似故障,是电流档错用导致的开关烧损。

他的表的故障点,应该就是简单的档位开关问题。

折腾这么多,把一楼古怪表现的原因搞清楚,也值得。我当时就是因为觉得一楼的测试表现太古怪,值得探究,从而产生兴趣加入讨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的表的故障点,应该就是简单的档位开关问题。

折腾这么多,把一楼古怪表现的原因搞清楚,也值得。我 ...

当年(1989年)我就为了修复此表大费了周折!当时这个数字表是单位原装日本进口的高档宝贝,无资料无配件,各种分析测绘后,最后才敢把整个档位转换开关拆开把触片修复的。那个年代物资和资讯还不像现在这样便通,真的好费劲。

楼主:
谢谢两位指点  我拆下开关试试   谢谢

网友C:
楼主真是惜字如金。我问问题,也不回应,只收下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故障点推论)。

好吧,我也省一点,就不在这里说有关一楼古怪表现的真正原因,反正你也不感兴趣,我也心中有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是惜字如金。我问问题,也不回应,只收下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故障点推论)。

好吧,我也省一点,就 ...

你好  莫怪  刚出去了一会  抱歉   我的源表只是输出一个固定的值  而不是检测的值

网友(2021-04-29):
引用 楼主:
你好  测试如下  下一步该检查哪些关联的元件 请详细说一下比如原理图中的元件编号   再次感谢:hands ...

把四个二极管全部去掉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当年大多是9V表, 这表是二节5号电和按键开关是亮点,缺点是欧姆与电压要来回拔插表笔

    你插错了孔。红笔左2.黑笔右2.你插在黄的是3线电阻测量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插错了孔。红笔左2.黑笔右2.你插在黄的是3线电阻测量孔.

我不是楼主

网友:
      你插错了孔。红笔左2.黑笔右2.你插在黄的是3线电阻测量孔.

楼主(2021-11-23):
表已修好  感谢各位 这块表就是开关故障导致    举一反三 修好另外3块860  从中学习很多经验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