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修磁铁掉落的喇叭

楼主(2021-02-27):
试修磁铁掉落的喇叭之一
纸盆,盆架,磁铁,极靴已清理完毕。经测量音圈与极靴芯柱间隙只有0.1m m。能不能修成,完全取决于芯柱定位。一点把握也没有,也没有高招,只有以前书上介绍的纸条定位法,尝试一下吧。不能抱希望。
试修磁铁掉落的喇叭之二
把音内壁也清理了一下。音圈内外都垫上了纸条,以保证间隙形成。纸条就无法准确到位。抹上胶。上磁铁时根本控制不住,一下就吸进去去了。极住偏向一侧,形不成间隙,把音圈顶向前方。工厂可能是先找准位置形成间隙,再上胶,胶干后再装音圈,再粘接纸盆。最后再给磁铁充磁。反正觉得音圈在位后是无法盲装。这样怎么想也控制不住极住径向位置,更不用说间隙形成。维修失败。

网友:
修过一个2根黄铜钉固定磁体的喇叭,也是把纸盆/音圈先拆下,再用与磁隙等厚的铝片卷下入磁隙,拧紧螺钉后取出铝片,再把纸盆音圈装上音圈与中柱间隙塞硬纸片,胶粘纸盆,胶干透后取出纸片最后粘防尘盖。
现在的喇叭基本都是胶粘磁体,也是用铝片控制间隙等胶固化了再撤去,用纸片固定磁隙不可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期待你的图片,最好有详细的说明。

朋友,我已经发上去了。

网友:
我弄过15寸的喇叭,磁力太大,也是失败

网友:
先消磁!
装好
充磁

网友:
先胶粘没有磁性的磁铁和前后两片软铁,这时没有磁性可以控制间隙。待胶固化后,再充磁,然后才是装音圈,粘纸盆等等。

网友A:
这个我有经验,成功修复两个。一个擦边,一个脱落。我有照片,过两天发上来大家参考。找三根木棒做成一个等边三角架,刚好套住磁体外圈,每根木棒中间外沿钻进一个调节木螺钉,三个木螺钉尖头对准磁体上部铁片外沿,调节三个木螺钉边,边放音边调节,直到中间铁芯到正中,直到正常发声为止。再用502将铁片和磁体固定。前提是先将磁体与铁芯剥离,再将磁体与喇叭主体粘牢,然后进行上述步骤。

网友:
原来弄过先把磁铁先按上,用手小心调整间隙感觉不磨音圈时,把磁铁四周接触处注502胶水,注意胶水不能弄多了,弄多了容易粘住音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样拆,定位就容易了。

楼主厉害 我的喇叭也发生过磁铁脱落相吸的情况,吸力太大,无法恢复原状,最后放弃了修理!

网友:
把纸盆拿下,等磁铁粘好,再粘上纸盆。

网友D:
这样拆,定位就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  我的喇叭也发生过磁铁脱落相吸的情况,吸力太大,无法恢复原状,最后放弃了 ...

我也失败,无法定位磁铁,只好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拆,定位就容易了。

原来想过,只因动作大怕不成功没采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失败,无法定位磁铁,只好放弃

磁铁的吸力太强了,无法脱离磁铁的吸力【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  我的喇叭也发生过磁铁脱落相吸的情况,吸力太大,无法恢复原状,最后放弃了 ...

过去自己土法上马,现在有【喇叭音规定位器】卖。

网友:
我曾经做过,与二楼说的差不多。

先把纸盆拆下,磁钢粘好后再恢复纸盆。

装时,在磁隙里塞进卷成筒状的多层的 135 胶卷。胶(AB胶)固化后取出胶卷。

装纸盆时,先拆去音圈顶上的防尘盖,在音圈与芯柱之间塞一层胶卷,使纸盆定位。纸盆粘牢后抽出胶卷,恢复防尘盖。

网友E:
以前见过一个帖子,好像是要把音圈和防尘帽割下来,然后从正面定位磁铁粘住,然后在定位音圈,粘住,最后粘上防尘帽就OK了

网友:
自己焊接一个专用固定架,然后通过调节螺丝来控制位置固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有经验,成功修复两个。一个擦边,一个脱落。我有照片,过两天发上来大家参考。找三根木棒做成一个等 ...

期待你的图片,最好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见过一个帖子,好像是要把音圈和防尘帽割下来,然后从正面定位磁铁粘住,然后在定位音圈,粘住,最后粘 ...

俺当年初学电子(初中时)就是参考前人经验,用类似的方法,成功修好了那时觉得是大喇叭的约6寸扬声器。

具体操作大致是:

1、用天那水融掉防尘帽和音圈的胶水,把防尘帽和音圈取下来。主要目的是防止粘磁钢时弄坏音圈。

2、把脱落的磁钢粘回到喇叭支架上的原位置。

3、把音圈装回到磁隙中,在音圈与音柱之间垫一层纸,然后用胶水把音圈与纸盆粘接好。

4、待胶水干透后,取下垫纸,粘回防尘帽,即大功告成。

网友:
不把纸盆、音圈拆下来是无法修理的,当年《无线电》杂志刊登了署名杨小平的修理喇叭的文章,就是把磁铁拆下来,结果被读者狂喷。

网友:
如果是磁体掉落,先将磁体与喇叭主体粘好,再根据磁体外圈设计这样一个三角木框。

网友:
再将磁芯放上去,木框三边中间靠上部各有一个木螺钉,对准最上边的铁芯外沿。接上音源,边听边调,直到满意为止。也可以不接音源,用手按纸盆,观察是哪方擦,对应调节三个螺钉,直到哪个方向都不擦为止。最后用502伺候。百试不爽。

网友:
这是粘好后的细节,以及前面的细节,是不是完好无损,特别美观啊!看不到任何破坏的痕迹。不建议破坏纸盆的修复方案。也可能破坏了原有的音色。我的方案不会影响音质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我已经发上去了。

看到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