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Z3P电子管轻微打火

楼主(2021-02-27):
5z3P开高压有轻微的打火,是不是整流管老化也会引起打火?电源电路滤波第一级电容用的10UF.

楼主:
怎么发的文字变成这样了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
乱码了。原因:1),输入法冲突,比如你装了,或者被装了——搜狗;百度;2345;360;QQ;极速五笔等输入法其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输入法。
                      2),浏览器冲突,比如你装了,或者被装了——2345极速;36安全;搜狗高速;QQ安全;浏览器;UC;猎豹等其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浏览器。这里都用过,系统带的IE浏览器就可以再装个非IE内核的火狐或欧朋浏览器、
                      3),安全软件冲突:比如你装了,或者被装了——360安全卫士,电脑管家,金山网盾;最近出现的2345安全卫士等等。只能装其一,裸奔也可以只要不涉及大额网银。
                      4),其他如——如搜狗音乐,酷我音乐。各种视频网站,你用QQ就带QQ影视,各家浏览器都有影视,还有许多独立影视诸如,爱奇艺,暴风影音,腾讯视频等等
                      5),流氓软件,既不是黑客又不是病毒。
卸载清理重装软件,实在不行重做系统。

网友A:
      整流管老化不是打火的原因,电压超高或者第一滤波电容过大会打火,有的只是开机瞬间打火,手册中虽然4μ可是用10μ整流管一般不受影响,!)当然要看5U4的体质了,减小点C1试试,电解10μ/450V以下的不好找,可用铁方壳的无极性,也可以用电解串联使用。2)整流管输出加一个30--100欧的限流电阻,3)电解并联470K 泄放电阻。以上任选其一或其二或三全用。一切正常都正常带负载还打火,就是电子管的问题了(毛边飞刺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管老化不是打火的原因,电压超高或者第一滤波电容过大会打火,有的只是开机瞬间打火,手册中虽然 ...

谢谢于老师,只是每次开机灯丝瞬间跳一下火,很短暂。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于老师,只是每次开机灯丝瞬间跳一下火,很短暂。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无关紧要,加个限流电阻试试。

网友B:
一般都是第一级4UF第二级8UF这样才不会打火,第一级虽然不大但是有些同学第二级用到了100UF这样就要命了

楼主:
浜庢捣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关紧要,加个限流电阻试试。

限流电阻加了50欧,可能第二级滤波电容用大了,150uf左右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第一级4UF第二级8UF这样才不会打火,第一级虽然不大但是有些同学第二级用到了100UF这样就要命了

第一级用了10uf,第二级滤波电容用了150uf左右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级用了10uf,第二级滤波电容用了150uf左右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第二滤波电容是大了,C1RC2滤波计算一下纹波系数(要求的)选取RC2的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第二滤波电容是大了,C1RC2滤波计算一下纹波系数(要求的)选取RC2的值。

电源滤波见《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俞锡良63同时适合单端甲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滤波见《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俞锡良63同时适合单端甲类。

哦,谢谢于老师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级用了10uf,第二级滤波电容用了150uf左右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问题就在这里了!就是你加了50欧限流电阻也无济于事的,第二级最大不允许超过20UF保证不会打火但是波纹系数很大,要不就直接4007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整流管老化不是打火的原因,电压超高或者第一滤波电容过大会打火,有的只是开机瞬间打火,手册中虽然 ...

版主,104uF是否笔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版主,104uF是否笔误?

谢谢!多出了个4字。 已改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多出了个4字。 已改正。

5Z3P用47uF滤波电容前面加个电阻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5Z3P用47uF滤波电容前面加个电阻可行吗?

不可行,电容容量太大,限流电阻有保护整流管的作用,凡事都有个度。即使用较大的电阻用47u电容能成功工作也是弄到了体质特好的5U4G。CRC的值可以借鉴扩音机电路,50W以下的5U4G整流,100W以上低压部分用5U4G整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可行,电容容量太大,限流电阻有保护整流管的作用,凡事都有个度。即使用较大的电阻用47u电容能成功 ...

看来只能电子管整流只能用CLC滤波了,不过150W扩音机是倒L型滤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来只能电子管整流只能用CLC滤波了,不过150W扩音机是倒L型滤波。

不是这样的,只有汞弧管输出必须是低频扼流圈外都可以用n型滤波用R替代扼流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的,只有汞弧管输出必须是低频扼流圈外都可以用n型滤波用R替代扼流圈。

感谢版主科普。

网友D:
我用桥整流 ,第一级就是220u,好的不得了。为什么要迷恋电子管整流呢!

网友:
我第一第二级都用100UF都不打火

网友:
用5Z3PJ容易打火,可改用5Z3PAT排丝管就不容易打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用桥整流 ,第一级就是220u,好的不得了。为什么要迷恋电子管整流呢!

多个电子管好看,或者手头电子管有多需要充分利用,再或者高压过高需要利用整流管压降降低。

网友:
我用4007整流

网友:
电子管整流效率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个电子管好看,或者手头电子管有多需要充分利用,再或者高压过高需要利用整流管压降降低。

4007整流,然后串5Z3,电子管整流最蛋疼的地方就是那个电容了,小了纹波大,大了容易挂

楼主:
鐏?槦璁″垝2009 鍙戣〃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就在这里了!就是你加了50欧限流电阻也无济于事的,第二级最大不允许超过20UF保证不会打火但是波纹系 ...

第二级电容确实大了,谢谢指导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2022-01-27):
整流管质量参差不齐,我的5Z3PA(用于300B单端,高压400V+400V)和5U4G(用于2A3单端,高压290V+290V),都是CLC滤波,电容47uF+220uF,用了5年了,没问题。
但是有一次心血来潮把5U4G插到300B单端机上试了一下,开机时严重打火,高压稳定后工作正常,每次开机都打火,看来我的这个5U4G耐压不及5Z3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