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灯丝两个问题求教

楼主(2021-02-27):
1.灯丝悬浮:是不是灯丝不接地就是灯丝悬浮?
2.抬高灯丝电位我的理解不知对吗?比如阴极灯丝耐压100v,当阴极与灯丝电压150v时。抬高灯丝电位做法:从直流电经过两个合适电阻引105v电压到灯丝一端。这样灯丝电压是105+6.3v=111.3v然后用阴极超限的电压150v减去抬高灯丝电位的电压111.3v等于38.7v(通过抬高灯丝点位,灯丝与阴极的电压是38.7v没有超出100v阴极与灯丝的耐压值)不知我这样理解对吗?还望各位老师指点!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A:
大差不离。对于串接的双三极管,上下两管共用一组灯丝,建议把灯丝垫到上下阴极电位的平均值。之后再对地并一微法级的电容来提高信噪比。

楼主:
29BBY 鍙戣〃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差不离。对于串接的双三极管,上下两管共用一组灯丝,建议把灯丝垫到上下阴极电位的平均值。之后再对地并 ...

哦,谢谢老师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差不离。对于串接的双三极管,上下两管共用一组灯丝,建议把灯丝垫到上下阴极电位的平均值。之后再对地并 ...

  反之,在双三极管不串联工作时,就没必要垫高灯丝电压,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之,在双三极管不串联工作时,就没必要垫高灯丝电压,我的理解对吗?

不对。凡是灯丝-阴极电压可能超过允许值的情况下,都需要垫高灯丝,不限于是否是双三极管,或者是否串接。SRPP、串叠、WCF、传统阴极输出电路、旁热电压调整管等等都有可能需要垫高。

网友C:
本人初来乍到,学习的东西很多,以上两位达人的对抬高灯丝电路解释似懂非懂,因此很想看看抬高灯丝电位实际电路?不知有哪个达人提供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对。凡是灯丝-阴极电压可能超过允许值的情况下,都需要垫高灯丝,不限于是否是双三极管,或者是否串接 ...

那么可以这样理解:凡是灯丝与阴极间电压超过规定值,无论何种电路,均需垫高灯丝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本人初来乍到,学习的东西很多,以上两位达人的对抬高灯丝电路解释似懂非懂,因此很想看看抬高灯丝电位实际 ...

用俺最近用过的电路举例子正好 垫高点处对地电容的作用我深有体会。分压电阻为了不给电源造成负担,取得很大,因此会感应到较大的噪声电动势,不加旁路电容就会严重降低前级信噪比。对耳放来说非常重要。

灯丝垫高电路

灯丝垫高电路

胆稳压调整管

胆稳压调整管

WCF电路

WCF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俺最近用过的电路举例子正好 垫高点处对地电容的作用我深有体会。分压电阻为了不给电源造成负担 ...

谢谢回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