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扩音机 续集

楼主(2021-02-28):
  感谢论坛提供了这个交流的平台,致谢上个帖的胆友提供帮助。
   故障已修复
  1   从6N2到6P6P的纸介电容 标识400V0.01Uf 误差0.1    实测0.0.15     果断更换
   2      6P6p的第8脚的可调电阻开路   购买后更换
     现  声音放大正常    但伴有明显交流声
         望胆友继续支招

网友:
电子管扩音机有交流声正常的。

网友A:
交流声,有很多种原因。你说的不详细。你先看交流声是哪里来的,先把音量调到最小,看交流声还有没有。如果没了,那是推动级或推动级之前的问题。在把音量开大把信号原段掉在看。看是不是外来的。你最好上 个图说明详细点,在分析。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书籍就是前人的经验积累,参考学习就是不走弯路,我在校完善维护广播站多亏了59年版《扩大机的使用与修理》一书。之后各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扩音机”的一些书籍,这样对企业的500W(天津产)有利得多。
爱好书籍吧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声,有很多种原因。你说的不详细。你先看交流声是哪里来的,先把音量调到最小,看交流声还有没有。如果 ...

关掉电位器 有交流声

网友:
那你就查查滤波电容,如果还有,你把功放管全都拔掉看还有木有,要是还有,那就是布件的问题了。是电源变压器的漏磁感应到输出变压器里的。处理办法是改变输出变压器的角度和位置,调整到交流声最小为止。或者用一块铁板大约1毫米左右厚的在电牛的四周转圈的挡一挡,看挡在什么位置交流声最小,就在什么位置固定就行了

网友:
估计应该还是电源滤波问题。换整流管。换滤波电容器。因为机器太老了。

楼主:
已经修好   第2级前置的20UF电容漏电

楼主:
果断去掉前2级放大

楼主:
从第3级6N27脚输入信号

网友(2021-05-08):
设计及制作工艺影响显著,考究的信噪比完全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