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校正电路

楼主(2021-02-28):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指导性技术文件 “中小功率音频变压器设计”SJ/1850-81一书中,详细介绍了接在输出变压器初级两端的RC校正电路的算法,当R=Ra, L/C=Ra^2时,(式中,Ra是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L是输出变压器的漏感和音圈电感之和),输出变压器的初级呈阻性,其值=Ra,对改善输出变压器的频率响应很有好处。
我的问题是既然有那么大的好处,为什么在网上能找到的电子管功放电路中,都看不到所谓的RC校正电路呢?

网友A:
本来就是个简单的处理相移电路,到了你们这里却变得如此高深。无论你们如何想,如何绞尽脑汁计算,都不可能把负载变成一个任何状态都是的纯阻。这个电路只是保证电路不会形成正反馈而已,就这么简单。放大器如果只接固定的音箱,而又没有发生自激,这个电路完全可以不用。但是,你做个放大器要接不同的音箱,为了避免接某些负载会自激,加上这个电路是必要的,而且也并不是需要精确计算,多数情况下就是个经验数据套用。

网友:
因为设置了大环负反馈,当无大环反馈或过浅,就需要在初级并RC串联频率失真娇正电路。

网友:
五极管或集射四极管等高内阻功放管,在没有负反馈的情况下,才需要RC校正电路。

楼主:
邓大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得真不错。
今天上午分别用晶体管功放和电子管功放试验,声音的确用改善,特别是晶体管功放的声音改善最明显。晶体管功放输出变压器初级接的是20欧的电阻和0.47微法的电容,电子管6P1推挽输出变压器初级接的是10千欧电阻和0.47微法电容。

网友A:
茹贝尔电路。有多级负反馈的时候,常常使用来矫正相移,防止负反馈变成正反馈。

楼主:
晶体管功放输出变压器初级接的是10欧电阻,上一贴误写为20欧。

楼主:
RC校正电路的有关章节

楼主:
不好意思哈,不会发图,有一张图倒了,哪位仁兄帮一下忙,把他扶正过来。

楼主:
像上面书中说的那样,加了RC校正电路之后,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在音频高端仍然近似于阻性,没有相移,如果是这样,那么无论功放是否加有大环路负反馈,都是有好处的。

网友B:
学习了!资料很不错,就是图片太糊了

网友B:
音圈的电感如何测量?

楼主:
这也是自己感到困惑的地方。

网友:
资料很不错,但是有点棘手。没有测量工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圈的电感如何测量?

在电路中串个无感电阻,间接测量啊。很多物理量都不是直接测量的。

网友:
         大家知道,由于变压器中不可避免的漏感的存在,和自感不可能无限大,这就使它在高频、低频、中频时的阻抗不一样。也就是说一般只在中音频段阻抗是匹配的,而在高、低频段都是不匹配的。这就是失真加大的一个原因。在高频端输出变压器(包括扬声器)将呈感性。为此,常并联一个与变压器支路成共轭阻抗的网络。使电子管的负荷呈电阻性。由于变压器支路在高频端呈现的为一电阻和电感的串联网络,故与之共轭的是电容与电阻的串联网络。其中R的大小等于变压器支路中的
等效电阻。R一般等于1~2倍的输出管最佳负载,故常用5~10K。电容C常用0.005~0.05μF为了简单起见一般将R省略,只接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资料很不错,就是图片太糊了

坛友没钞疯在坛里有这本书的帖子,可在那里下载,发表于2011.1.18。

网友C:
按照原文件提供的计算结果6P1单端R5K,C0.01微法,楼主6P1推挽R10K是合理的,C0.47微法太大了吧?以前调幅广播频宽有限,并联电容可以衰减高音频,现代高保真音响高频20KHz,电容过大高音频衰减严重。

网友D:
XL=2pifL   XL=R   L/R=1/(2pif)   Xc=1/(2pifC)  Xc=R       RC=1/(2pif)    L/R=RC         L/C=R^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原文件提供的计算结果6P1单端R5K,C0.01微法,楼主6P1推挽R10K是合理的,C0.47微法太大了吧?以前调幅 ...

书中L是输出变压器漏感和扬声器音圈电感量之和,在业余条件下,这两个参数的测量似乎不容易,特别是音圈电感量。
今天所做的试验,对于晶体管功放是参照了飞跃50瓦扩音机的图纸;对于6P1推挽功放则是有点随意,找到能用的电容就用上了,肯定不会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XL=2pifL   XL=R   L/R=1/(2pif)   Xc=1/(2pifC)  Xc=R       RC=1/(2pif)    L/R=RC         L/C=R^ ...

你写的这一段非常简洁,得出的结果和书中的一样,你是怎样算出来的?请赐教。

网友C: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手中有一个电感表,这都不叫事。把输出变压器次级短路就能测出漏感。下面是飞乐4寸8欧姆喇叭的电感(注意引线会影响测试结果),一般喇叭电感在0.2~1mH:
没有引线时的电感:
引线长20厘米时的电感: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写的这一段非常简洁,得出的结果和书中的一样,你是怎样算出来的?请赐教。

1、R L支路,转折频率发生在感抗XL=R处。频率高于转折频率后,其阻抗明显上翘(增加),且呈感性。
2、R C支路,转折频率发生正容抗Xc=R处。频率高于转折频率后,其阻抗明显下滑(减少),且呈容性。
3、茹贝尔矫正,就是用RC支路的下降且呈容性的阻抗去矫正RL支路的上翘且呈感性的阻抗,使得最终阻抗呈阻性。
4、要达到上述目的,就要求两条支路的转折频率相同。这样就得出了L/C=R^2的结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要有一个电感表,这不叫事。把输出变压器次级短路就能测出漏感。下面是飞乐4寸8欧姆喇叭的电感,一般在0. ...

俺的理解:喇叭的等效电感并不一定与音圈的电感严格相等的,喇叭实际工作时是要在磁场中振动的,会有感生电动势,严格地说还和所处的声学环境有关。并不能简单地用电感表量得的结果去作为计算的依据。就像变压器的漏感并不是变压器空载时初级线圈的电感量一样。因为那样测得的只是变压器初级线圈的激磁的电感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的理解:喇叭的等效电感并不一定与音圈的电感严格相等的,喇叭实际工作时是要在磁场中振动的,会有感生 ...

Q大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俺的理解:喇叭的等效电感并不一定与音圈的电感严格相等的,喇叭实际工作时是要在磁场中振动的,会有感生 ...

请介绍正确的测试方法,难道需要测喇叭线圈的空心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介绍正确的测试方法,难道需要测喇叭线圈的空心电感?

喇叭装入与之相配的音箱(机箱)后测试阻抗曲线呀。根据阻抗曲线就可以求得其转折频率,然后就可以计算出其等效电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介绍正确的测试方法,难道需要测喇叭线圈的空心电感?

Q大的意思是音圈的电感不是个常量。
由于音圈在磁隙中移动时,磁场的场强并非处处均匀,所以音圈在任一时刻的电感都不会是相等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具有较长行程音圈的扬声器,这种情况就更普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XL=2pifL   XL=R   L/R=1/(2pif)   Xc=1/(2pifC)  Xc=R       RC=1/(2pif)    L/R=RC         L/C=R^ ...

惭愧!!菜鸟不懂鹰文!不知这些鹰文代表什么!!看不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Q大的意思是音圈的电感不是个常量。
由于音圈在磁隙中移动时,磁场的场强并非处处均匀,所以音圈在任一 ...

这个可以理解,是否可以说所谓RC补偿电路计算就是个大概其,所以现在很少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惭愧!!菜鸟不懂鹰文!不知这些鹰文代表什么!!看不懂啊!

这些是关于电抗的最基本表达式,在任何一本基础电工学书籍中都可以找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理解,是否可以说所谓RC补偿电路计算就是个大概其,所以现在很少应用。

我想变压器材料的进步和对电路的进一步理解,大概是减少这类补偿应用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R L支路,转折频率发生在感抗XL=R处。频率高于转折频率后,其阻抗明显上翘(增加),且呈感性。
2、R ...

明白了,在-3db的转折处,R=2paifL=1/2paifC,可以解出L/C=R^2。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变压器材料的进步和对电路的进一步理解,大概是减少这类补偿应用的原因了。

我觉得无论材料如何进步,漏感和音圈电感都是客观存在的,这些都对音响的高频相应有影响,如何消除或者是降低这种影响是应该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手中有一个电感表,这都不叫事。把输出变压器次级短路就能测出漏感。下面是飞乐4 ...

白版,请推荐一块性价比较高的电感表,就如你说的那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D:
楼主顶楼“L是输出变压器的漏感和音圈电感之和”这句话若是说的意思是变压器漏感和喇叭等效电感都与L有关——这个两方面都折算到变压器初级电感的话,那是对的。但若是说的是“L=漏感+音圈电感”的话就值得商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顶楼“L是输出变压器的漏感和音圈电感之和”这句话若是说的意思是变压器漏感和喇叭等效电感都与L有关— ...

是我写错了,音圈电感是折算到输出变压器初级的电感量。

网友:
说到折算,若是理想变压器,折算很简单,阻抗的折算是:阻抗比等于匝数比的平方。但现实中的变压器都有损耗,而且损耗还分铁损和铜损,铁损主要是对铁芯励磁产生的损耗,铜损主要是线圈电阻和漏感产生的损耗。而且这两部分损耗都包含有功损耗和无功损耗。所以对其的折算也就没那么简单了。

楼主:
是呀,这段时间折腾牛入牛出晶体管功放,看这本书看得头昏脑胀的,如果你可以详细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就好了,谢谢你。

网友:
扬声器音圈电感量的近似计算方法:音圈阻抗等于音圈直流电阻和感抗平方和的平方根,音圈感抗=2πFL,F为 测试频率,一般为1000Hz,L为音圈电感量。同样8欧的扬声器,音圈直流电阻是不同的,也就是不同音圈的Q值是不同的。
输出变压器初级的RC校正电路只能达到频率范围内的负载阻抗基本一致,并不能保证初次级的传输效率相同,作用有限,简单的只并联一个电容。
符号难以打字,只能用拗口的文字表达。

网友(2021-04-04):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无论材料如何进步,漏感和音圈电感都是客观存在的,这些都对音响的高频相应有影响,如何消除或者是 ...

就算铜阻铁损为零,单一个漏抗就会造成各种麻烦,主要表现是加深度负反馈就自激。我之前仿真还后焊单端都是加在输出变二次侧。您或者或标准里的方法更好,从源头消除了漏抗影响。而喇叭各有不同,但是功放定压输出,一般都可以稳定。设计好的喇叭箱分频电路已经包含RC校正喇叭的电抗,使得喇叭看频率特性上去也是较为理想的平直的,您看这样理解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个简单的处理相移电路,到了你们这里却变得如此高深。无论你们如何想,如何绞尽脑汁计算,都不可能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茹贝尔电路。有多级负反馈的时候,常常使用来矫正相移,防止负反馈变成正反馈。

如果早点看到这帖子,还有您的精辟总结,就不会烧那么多功放块了。RC校正最大的作用就是相移好了,从功放管看出去就是一纯电阻。没有RC校正加深一点的环路反馈大概率会自激。

楼主:
确实如此,我做的晶体管功放,不加RC校正电路的时候,波形很难看,功放管发热,加了之后,情况大为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