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载的操作系统遇到下面的问题

楼主(2021-02-28):
我下载了操作系统,刻成光盘后装机时,出现下面英文:【minimal BASH-like line editing is supported . For the first word , TABlists possible command completions . Anywhere else TAB the possible
completions of a device/filename . Esc at any time exits.]    grub 不懂请教老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这个系统不能用?谢谢

网友A:
重新下载一个,安装系统吧,用微PEUSB安装很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下载一个,安装系统吧,用微PEUSB安装很省事

谢谢老师!就是说这个下载的不能用是吗?

网友B:
能排除刻盘质量问题可换个网站重新下载安装 另外u安装盘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排除刻盘质量问题可换个网站重新下载安装 另外u安装盘很方便

谢谢老师!刻盘肯定没问题,只能是下载的不好,这个不好的用U盘就能用了吗    我一直用电脑疯子的。可是现在他不给下载了,我没有注册所以下载不了了!我这是下载它的不要注册的版本    老师能推荐个好用的wen7   64位的系统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刻盘肯定没问题,只能是下载的不好,这个不好的用U盘就能用了吗    我一直用电脑疯子的。可 ...

我用的装机员好像也无法下载了冰封可以下没用过我只用他的PE

网友:
grub要安装在硬盘第一个分区
建议安装独立boot分区

网友:
安装瘟十吧,很好用的

网友:
何必刻成光盘?  不是多余吗。
U盘安装PE系统以后,把系统文件放在根目录。多省事。

网友C:
W7、W8、W10.iso  用软迪通压进U里,开机进BIOS选U盘,自动安装
W10可自动补全缺少的驱动,不要再用360、驱动精灵等安装。
不要用网上下的PE,这些PE可把干净的原版都搞进它们的东西

干净的原版装好后只有一个垃圾桶(XP、W7、W8、W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W7、W8、W10.iso  用软迪通压进U里,开机进BIOS选U盘,自动安装
W10可自动补全缺少的驱动,不要再用3 ...

谢谢老师!你说的是U盘装系统吗?软碟通的我没用过!也不会。现在是我没有wen7   64位的系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你说的是U盘装系统吗?软碟通的我没用过!也不会。现在是我没有wen7   64位的系统!

这方面我很外行,

网上下个软迪通(装机必备)
网上下.iso 系统

看百度教程慢慢搞

网上大多是让用PE 安装。这些公司会在系统和PE里加些东西,人家就是靠这吃饭的

你也可以用这装了用用,大多数人就是这样装的。 不满意再装就是了。 多装几次就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方面我很外行,

网上下个软迪通(装机必备)

谢谢老师!

网友(2021-04-17):
用最新的重做PE

楼主:
谢谢老师,最新的什么?没明白。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最新的什么?没明白。谢谢

把下载好的ISO文件解压到D般,里面应该有"硬盘安装器",点击,按提示安装即可,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下载好的ISO文件解压到D般,里面应该有"硬盘安装器",点击,按提示安装即可,简单

选好要装的GHO文件和要安装的盘符,点"分区还原","执行",等一会按提示重启电脑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最新的什么?没明白。谢谢

MSDN下载WIN10 20H2,然后做个启动U盘,再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下载好的ISO文件解压到D般,里面应该有"硬盘安装器",点击,按提示安装即可,简单

谢谢老师!可是下载的里面没有硬盘安装器呀。

网友:
这个系统可能用不了,建议换个系统

网友(2021-05-19):
下载驱动制裁pe支持新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