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T1600升级到T7200点不亮

楼主(2021-02-28):
方正R641Y笔记本电脑,太慢,CPU是T1600,买了一个T7200,换上点不亮,求助一下!

网友A:
看一看内存条是不是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看内存条是不是松动

换回T1600正常

楼主:
配置图片上不去呢?sis671+968芯片组

网友:
查下主板支持最高的CPU型号,不是针脚一样就可以装上去用。

网友:
升级代别相差太大,系统不支持!

网友:
华硕sis671的笔记本上p8400没问题

网友B:
我的是华硕的F81,也是这两个芯片组,2019年的时候把它换了一个T9400(25块钱,X鱼包邮),换成4G的内存(X鱼 DDR2 2X2G,30块钱包邮),和换个固态(自己主机更换下来的), 跑着WIN10,办公,日常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华硕的F81,也是这两个芯片组,2019年的时候把它换了一个T9400(25块钱,X鱼包邮),换成4G的内存(X ...

我的方正R641y,把T1600换成丅7200,都是667MHz,点不亮,官网也没有升级Bⅰ0s文件,没招了!

网友:
bios指令集不支持  要参考官方的配置进行升级 同机型最高配置    自己有能力可以在bios里面添加指令集

网友:
处理器步子漫了太大了,升级前先度主板支持最高什么处理器

网友C:
估计你换 T6600差不多了

网友:
但散热你能跟的上吗

网友:
欧米茄入门也要3万左右吧

网友:
发错地方了,不好意思

网友D:
按上面介绍的,先上个T6600的吧,很多国产就是一锤子买卖,没有后续技术支持。我有台惠普540,原来是T5400,升级BIOS后,上T7700直接点亮,运行飞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上面介绍的,先上个T6600的吧,很多国产就是一锤子买卖,没有后续技术支持。我有台惠普540,原来是T5400 ...

方正R641y,升级bios没有,官网也没有

网友:
T1 T2开头的跟T7好像不兼容的吧,前面两种是32位处理器,T7是64位的,有些主板升级下bios可以支持,有些低端的就不行,查查资料你这个笔记本官方原生配置里有没有t7开头的配置

网友:
我苹果1224  一体机 t7700  用的挺好 但是升级9200就无法点亮  前端总线的问题吧

网友:
换P8600,省电

网友:
看看BIOS版本,是否支持。注意散热。

楼主(2024-10-12):
引用 网友C:
估计你换 T6600差不多了

换了T6400,点亮了,速度快了一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方正R641y,把T1600换成丅7200,都是667MHz,点不亮,官网也没有升级Bⅰ0s文件,没招了!

都是667
一般主板都可以升
大概率是厂家BIOS限制了

厂家没更新?除非自己是大神

这个时代的CPU
XP、W7、W8、W10都可以( 我都装过)

我的D630

看到T9400  卖10元
到手点不亮
是总线不对,自己没看清,T9300大概可以(店家同时在买,9300要卖40元,看见便宜就眼发光 ,吃了药)

网上说飞线可改D630总线,可上T9400
我没找到

网友F:
每款cpu对应的微码,用来确定主板给自己供电方案,如果该款cpu还没上市出的bios版本,就需要更新添加对应的微码,其实就是主板修改供电电压的软跳线,相当于以前主板上控制cpu供电的硬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667
一般主板都可以升
大概率是厂家BIOS限制了

我买这个T6400,10元钱包邮,等于赠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这个T6400,10元钱包邮,等于赠送了。

是的

我二年前D630
10多元买了T8300  升级后爽了些

最近看到T9400  10元 包邮,就是你说的,等于送的  这U 当年一般人是不舍得买的

可惜自己看错总线频率,不能点亮

网友:
看主板的BIOS支持。
主要是一般人也没有修改bios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款cpu对应的微码,用来确定主板给自己供电方案,如果该款cpu还没上市出的bios版本,就需要更新添加对应的 ...

有道理呀,主板和CPU的日期也有关系呀

网友:
sis671 应该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