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H2整流电压

楼主(2021-02-28):
6H2是一个小功率检波整流管,放在现在真是没啥用。
不过作为一个小功率整流管,唯一的好处是灯丝比6Z4省一半的电。
6H2的屏极和阴极间距相比于6Z4要小,好处是正向压降小于6Z4,但是反向击穿电压不如6Z4,手册给出的6H2最高反向电压是450V,而6Z4是1000V。
如果按照手册的值,做半波或者全波整流的最大电压是150V,这也是为什么很多6H2整流的胆前级电路用150Vx2变压器的原因。但是这会限制整流输出的电压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648276
这个帖子讨论了6H2的整流电路,白板提到
“电子管抗过载能力很强,60年代初曾经在6A2变频,6K4中放,6G2检波低放,6N1并管功放的收音机里用6H2作全波整流,次级高压2X200V,可以正常工作。当时还有人用它替代6Z4。虽属困难时期物资极度匮乏的无奈之举,但确实可行。”
如果是200V交流,肯定超过了6H2的最大反向击穿电压。但是如果当年能工作,说明这管子还是有潜力的。
我搭建了一个电路,用6.3V灯丝变压器供电,6H2两个二极管并联,直接对市电做半波整流,滤波电容为2.2uF,试了不带负载和带20mA负载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击穿放电。而且最近家里的市电电压偏高,万用表量了有240V。这说明6H2可以工作在很高的电压。由于6H2灯丝和阴极之间击穿电压可以到350V,相比于6N1,更适合在简单收音机中作为整流管。
上面的实验试了3支不同的6H2,工作都正常。6H2阴极也没有串联任何电阻。
我的猜测是2.2uF的小电容没有大的充电电流,所以6H2工作正常。虽然2.2uf的滤波电容很小,但是我用lTspice做了仿真,如果后面接上电感和电容形成π型滤波,在20mA负载电流下可以输出244V直流电压。对于一个简单收音机来说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6H2替代6Z4这都是多年前的事情啦,60年代困难时期不仅人挨饿,其他物资也极为匮乏,天津市虽然离北京很近 ...

64年大处理记得在西直门附近一个小门脸,6P1 0.5元,6A2,6K4 0.3元,我多花了3元买了一卷漆包线,看着满柜台的处理品那感觉就像一不小心掉进天堂了一样。星期天返校几个人讨论哪里有什么东西多少钱,真的幸福感满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
GB-9B低频毫伏表也用6H2:

手头还有一个北京1957年的6X2П

这个毫伏表我也有一台,一只舍不得扔掉,还有一堆6H2真的没有用了,不过只有6H2有电压就导通,别的都有阈值。

网友:
屏蔽不接地,可以使电压到300V。

楼主:
确实屏蔽悬空。

网友B:
6H2确实没大用处,不过QBG-3Q表如果换了晶体二极管可能还真不灵光呢。所以也是有特色的东西,如果谁有这个Q表还真得备两个。

网友A:
GB-9B低频毫伏表也用6H2:
手头还有一个北京1957年的6X2П

网友C:
6H2整流能通过多少毫安的电流,用在30ma的电路行吗?

网友D:
GS-5A测试仪里面好像也有个差不多的,坏了装晶体管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6H2确实没大用处,不过QBG-3Q表如果换了晶体二极管可能还真不灵光呢。所以也是有特色的东西,如果谁有这个Q ...

还真是,电子管的检波特性和晶体管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9B低频毫伏表也用6H2:

手头还有一个北京1957年的6X2П

白版好!
老的电子管仪器确实很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GS-5A测试仪里面好像也有个差不多的,坏了装晶体管就不行。

有机会应该研究一下电子管的检波特性。晶体管有个PN结带来了结电压,对应于禁带宽度,不知道电子管的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GS-5A测试仪里面好像也有个差不多的,坏了装晶体管就不行。

GS-5A电子管测试仪里用的是6H6P。

网友:
对头,GS-5A里面是大八脚6H6P,

楼主:
引用 网友C:
6H2整流能通过多少毫安的电流,用在30ma的电路行吗?

这个真不太了解。
按照白版的信息,总电流应该在30mA以上。手册给的电流,6A2电流10mA(屏流+第2,4栅极电流),6K4电流15mA(屏流+帘栅电流),6G2屏流1.65mA,6N1并管电流15mA,一共41.6mA。但是这些都是标准工作状态的电流,实际电路可能要低,例如帘栅电压取的较低时,电流都会降低。栅极负压较高时,电流也更小。另外,白版也提到当时的供电电源电压较低,所以电流也可能会更低。
从阴极效率考虑,6Z4的效率是相当高的,我的看法是6Z4是用的一根灯丝和阴极,所以在阴极支架和引线上的热损失小,所以效率高。同样结构的有6U1,阴极效率也是非常的高。而6H2的阴极是两个独立的,中间要接一个支架,由于支架是连到玻璃外壳上的,所以温度是室温,必然会带来热量损失,所以阴极效率比较低是合理的。同样,5Z2P的效率也不如6Z4,也是因为有2跟阴极。
再考虑6N1的电流,6N1的一根阴极上耗电和6H2一样,所以相对热量损失也小,允许阴极电流大于6H2,是可信的。
和6H2单根阴极相似的管子是6J1,允许的阴极电流是20mA,差不多是6H2两个管子的阴极电流,令人吃惊。可能是因为6J1比6H2是更新型的管子?
还有一些直热管的阴极效率,如2P2,令人吃惊的高。
所以总体来看,6H2的电流比6Z4的一半小是可信的,但是手册给出的电流应该是比较保守。

网友A:
用6H2替代6Z4这都是多年前的事情啦,60年代困难时期不仅人挨饿,其他物资也极为匮乏,天津市虽然离北京很近,但是6P1、6Z4等电子管经常断货,当时普通二级工工资30多元,本人还在上中学,通一(M字)6P1为6.33元,通一6Z4卖4.77元,为了买零件几乎不吃早点和零食,把助学金攒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