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到过6P14跳火

楼主(2021-02-28):
刚才用我的小单端听着电视伴音,突然右边管子内部蓝光一闪,音箱怪叫一声,之后一切正常。赶紧拔下来上GS-5A,没发现极间短路,转到屏流档加了一会高压,故障也没有复现。又插上去用了,到现在一切正常。管子绝无超限使用,工作点正好落在推荐值上。是上海牌的所谓“花管”,内壁上有蒸散的金属斑的那种。

楼主:
说到GS-5A,吐槽一下它的自耦变压器。即使是测小屏流的电压放大管,十几分钟之后就能闻到明显的绝缘漆受热后散发的味道,测屏流四五十毫安的管就更别提了,动作越快越好。刚入手的时候没经验,让FU-32在上面呆了十分钟左右,听到哔哩哔哩的声音(高温下的绝缘漆),闻到味道不大对,赶紧停电拆机,发现绝缘漆被烤化,都滴到机壳上了 幸亏没造成什么损害。之后在机壳上绑了一个小风扇吹着,可以延长连续使用的时间。

网友A:
6P14互导高容易自激,可以在栅极上串一个电阻。而且因为其内部构造,某型号扩音机用它做激励级横放,很容易出极间短路的故障,更换为6P1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14互导高容易自激,可以在栅极上串一个电阻。而且因为其内部构造,某型号扩音机用它做激励级横放,很容易 ...

已经串联了130欧的消振电阻。昨天至今,故障还没有复现,管子工作稳定。估计是偶然事件

网友:
我有一只6P14,用一段时间,管子很热了就会打火,只能降低负载使用,在GS-5A上测不出问题。

网友B:
       6P14唯一的缺点是比6P1脆弱,当出现电源电压过高或者推动电压过高等意外时,很容易被烧老。当电压升高时,阴极发射电子的能力与屏极吸引电子的能力同时增加,6P14的跨导大约是6P1的2.5倍,与高放大倍数的6P14自然更加容易老化。
       你那可能是瞬间电压升高,管内稀有气体或金属元素受电子流轰击,电离产生辉光放电,特别是电子管内容物存在飞边毛刺,构成尖端放电。另外花管管壁上附着吸气剂(钡与少量铝;镁的混合物)钡离子发黄绿色有其他金属的存在,会改变颜色的。
       有些电子管,如大电流功率放大管,阳极内表面或管壁受电子轰击,可能出现蓝光,并随信号的强弱而闪动,一般这种现象不影响正常工作。

网友:
我的6P1单端发蓝光,从板级顶部与云母片结合部的空隙里射出来的蓝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6P14唯一的缺点是比6P1脆弱,当出现电源电压过高或者推动电压过高等意外时,很容易被烧老。当电压升 ...

我觉得侧壁上的不大可能是吸气剂,可能是电极上蒸发出来的。
6P14阳极内壁的接缝处就有蓝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侧壁上的不大可能是吸气剂,可能是电极上蒸发出来的。
6P14阳极内壁的接缝处就有蓝光

      你注意一下烧老的电子管管子的顶部是什么样比较一下看看,花管自己用过,电子管制作过程工艺控制不当,吸气剂脱离了蒸发皿,或者蒸发剂过量导致的。你看看6J5 电子管新的大部分都有这种现象。

网友:
这种上海6P14新管有花,用一段时间后大部分管里面的花就消失了。

网友:
在一篇资料里看到,上海生产的6K4镍屏极含杂质较多,工作一段时间后容易产生故障,6P14是否也存在这个问题?我自制袖珍功放用过北京6P14T和俄罗斯的EL84/6BQ5,七年来没有出现过故障。

网友:
一小堆6p14还没遇到过跳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注意一下烧老的电子管管子的顶部是什么样比较一下看看,花管自己用过,电子管制作过程工艺控制不 ...

烧老的管子我见得不多,记得是亮银色,和吸气剂的暗色还不一样。我认为是出厂前老化时电极受热升华,蒸气从阳极孔喷出,凝华在壁上的。我记得之前有人打破过6j5,侧面的银色不会褪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老的管子我见得不多,记得是亮银色,和吸气剂的暗色还不一样。我认为是出厂前老化时电极受热升华,蒸 ...

看看电子管形成的工艺过程:
    所有这些放出来的气体,随即被高速的真空泵抽掉,并达到一定的真空度以后,再把排气管封闭而取下。把取下的电子管用高频加热的方法使消气剂加热分解,使它蒸发到玻壳顶端的内壁上,形成一层镜面,它能吸收管内残余气体,使管内的气体压力降低到10—5公厘水银柱以下。
    老练
    排气以后的电子管,其阴极的放射性能还很差,因此必须经过“老练”这一道工序,“老练”时,在短时间内加上较高的灯丝电压,并在其他各电极上加正电压通电流,“老练”的目的是使阴极获得充分的分解,来增加和稳定阴极的放射性能,而且各电极通电流后,由于电子轰击使吸附在各电极的气体再放出来,由消气剂吸收掉,管内的真空度达到极高的程度。
    电子管内如果有消气剂,也就是有钡或其它有高度级收气体成‘凝區“气体能力的金鹰制成的丸或线(見Espe,Knoll,andWilder;EIectronics,oet.1950,p.80),这时应当通过加热,把消气剂蒸散或激活。丸状滑气剂用感应线圈加热。线状消气剂是在消气剂引出线上加小量交流电流加热。当活性金属明显地燕散在邻近的珑瑀上开始形成滑气剂镜的时候,便产生了消气作用。显然,消气剂应当装在电子管内部要用镍片遮住,使金属不致濺散在莖柱或精构上。用灯丝状滑气剂的时候,有人喜欢把它完全烧光如附在两个电极的引出錢上的消气剂灯丝就是这样。
   消气剂蒸散后电子管应立郎封下;或是在蒸散后当压力下降到2x10(-7)或更低时,立即封下。有些人喜欢在支取直流之后燕散消气剂之前,再烘烤电子管一次。凡需要非常硬的电子管的地方,这个烘烤(不管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要延续許多小时,这时阴極保持正常的运用溫度,

网友(2021-05-08):
偶尔打一二次火不比认真,经常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