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变压器漏感的简易测试

楼主(2021-03-01):
如何测量输出变压器漏感,对手中有电感测量仪器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但是我手中又没有测量仪,有非常想知道自制的输出变压器漏感有多大,怎么办呢?
漏感不就是平常所说的短路阻抗吗?工频变压器的短路阻抗很容易测定,用一台调压器,电压表,电流表测被试变压器就可以搞掂,只不过用的是工频。
漏感测试用的是1000Hz音频,恰好手中有一台音频信号发生器,再找一台功放,电流表,电压表,应该可以测试自制输出变压器的漏感了吧?
闲话少说,说干就干。
先测出输出变压器一次侧阻值为4.6欧,再短路输出变压器二次侧,通电测试,测试频率1000Hz,然后测量一次侧电压u,电流I,得出如下数据:
u (V)7.36   5.80    3.93    2.197
i.   (A).  0.4.     0.3.    0.2.     0.1
|Z| (欧)18.4  19.33 19.65   21.97
最后算出的漏感为:
L'y.( mH) 2.83. 2.988. 3.04.  3.42
漏感的均值    3.07mH
测试方法似乎是对的,但是测试的结果没有把握,这么小的漏感,到底对还是不对,向各位请教。

网友A:
个人理解,漏感主要影响高频,应该测量10千赫以上的频率点,测量1千赫点没多大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漏感主要影响高频,应该测量10千赫以上的频率点,测量1千赫点没多大的意义。

你说的对,是否可以这样理解,1KHz频率测试出的漏感乘10就得10kHz的漏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是否可以这样理解,1KHz频率测试出的漏感乘10就得10kHz的漏感?

因为分布电容等参数的影响,漏感值与测试频率不可能是线性的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是否可以这样理解,1KHz频率测试出的漏感乘10就得10kHz的漏感?

直接把信号发生器弄到10kHz再测一次呗

楼主:
频率再高就没法测量了,因为测电压,电流的表计最高使用频率是1kHz。

网友:
      解算时将一次侧线圈的直流电阻当成等效电阻了吧?这似乎不正确的。应该是测出电流一电压间的相位差,然后再去解算出等效电阻和等效感抗,然后计算出电感量才对。

楼主:
自己只有万用表,没有办法测量电压,电流之间的相位差。
一次侧的直流电阻和漏感在音频范围内应该是一个和频率无关的量,所以我觉得是否知道电压,电流的相位差,无关紧要。
在音频范围内,电压,电流是复函数,它们的比值就是阻抗的模和幅角,从阻抗的模和幅角中,有两个办法可以求出电感量,一个是直接测量出电压和电流之间的幅角,然后再根据已知的频率和直阻计算出电感量;另一个是用电压,电流表测出电压,电流,然后根据已知的频率和直阻计算出电感量。
对于漏感,我认为上述的理由同样成立,问题是随着频率的升高,分布电容的影响也变得突出起来的,这也是必须考虑的。

网友:
1、如果说“等效电阻=直流电阻”,那么进行空载试验或者是短路试验时还有必要用功率表去测量有功损耗吗?是否只要测得电流就可以计算获得其有功损耗了呢?
2、铁损是怎么通过什么反映到一次线圈的呢?铜损的二次线圈的有功损耗又是怎么反映到一次侧的呢?
3、业余条件下就没有办法测量相位差了吗?如果不怕麻烦的话。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也不知道正不正确。
因为二次侧短路了,有二次侧反映到一次侧的阻抗为零,一次侧反映出来的仅仅是漏感和一次侧直阻。至于此时的有功损耗,不仅仅与直阻和电流有关,还与电压,电流之间的幅角有关。
关于铁损,我觉得输出变压器的功率太小,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在计算一次侧等效阻抗的时候,已经考虑到效率的问题,这就包含了铁损和铜损。
业余条件下仅仅用万用表,电流表,我还真不知道如何测电压,电流之间的相位差,请多多赐教

网友:
二次侧短路,请问二次侧有电流吗?二次侧的线圈有电阻吗?二次侧有有功损耗吗?要知道变压器二次侧的有功损耗可占铜损的比例不小哦!至于相位差是想办法用电压表测量解算的,也无非是三角函数方面的计算而已。偷懒点也可以用作图法求出,当然前题是能画出相量图。如果有兴趣,在音频范围内,对于电子爱好者来说自己做一个相位差表也不是太难的事。

楼主:
二次侧短路还是有电流的,是我疏忽了。这个时候反映到一次侧的阻值应该是R=r1+r2'=r1+n^2r2。

网友:
怎么又有了漏感之说,什么叫漏感?哪位能给以解释一下吗?看来学习的东西太多了1

网友:
理想变压器的阻抗比等于匝数比的平方。而对于现实有损耗的变压器来说,只是接近理想变压器的情况,并非严格遵循这个规律,否则的话就用不着用短路试验去获得铜损了。

楼主:
对于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相角,我是这样想的,也不知道对不对,没有试过。
对于一个只做好了的输出变压器,一,二次侧的直阻很容易测出,将二次侧的直阻换算到一次侧,再和一次侧的直阻相加,作为一次侧的总直阻,然后再找一个和一次侧总电阻相同的电阻,串在输出变压器一次侧,并将二次侧短路,通电分别测试电阻和输出变压器一次侧的电压,则电阻上的电压和输出变压器上的电压之比,就是相角差的余弦,就可以查出余弦角度。不知道对还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