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继续电器怎么分型号?

楼主(2021-03-01):
图片上这两个续电器怎么分型号?一个是HG4115  024-H1C NO:30A   28VDC/240VAC
另一个是HG4115 024-D1C NC:15A  240VAC/28VDC 这两个续电器除了15A和30A的区别,还有其他区别吗?一个前面是28VAC一个前面是240VAC有哪位师傅知道?

楼主:
这是一台氩弧焊机上的,电焊氩弧焊两用焊机,之前坏了今天翻出来,检修一下发现有个透明的续电器,坏了了,用手按下触点没有通路,松开触点就通路,8爪的可以确定续电器状态不佳,用手按压触点,即刻通路,这焊机之前问题一会附上原贴,供各位老师参考,此类焊机易出毛病点,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楼主:
这台焊机放置一年多,一直没再查,今天翻出以前的帖子,有老师知道,问题可能出在续电器上,经检查,的确如此,而且保险管也不通了,20安的那根,目测没断,但万用表测量不通,确定有问题,30安的用铜丝替代,现在网上购买2款保险丝几元钱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36543&mobile=2

网友A:
HG4115是继电器的型号,分类里面,024是24V供电,DiC是15A,H1C是30A;
使用中,考虑供电(24V)和电流大小(15A、30A)即可。

DC28V和AC240V是指触点适应电源电压情况,这个一般不用管了。

楼主:
原维修贴地址,供各位老师帮忙指导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HG4115是继电器的型号,分类里面,024是24V供电,DiC是15A,H1C是30A;
使用中,考虑供电(24V)和电流大 ...

老师请问,这两个续电器淘宝只找到一款HG4115   30A的15安的能否用25a或者20安10安的替代

网友B:
沪工继电器1个15A的一个30A的,线圈工作电压DC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沪工继电器1个15A的一个30A的,线圈工作电压DC24V。

这几款续电器哪款是否能替代?,没找到同型号15安

楼主:
这款能否替代?

楼主:
hg4115 024-z2c NO:20A  NC:10A能否替代15A的那款?No:20和nc:10a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这几种都能代替,只要线圈电压24伏,电流15A或以上都可

网友C:
这二个继电器最大的区别是一个常开(不通电时触点断开),一个常闭(不通电时触点闭合)
照片中上面那个标着NC,是常闭的英文缩写
下面那个标着NO,是常开的英文缩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二个继电器最大的区别是一个常开(不通电时触点断开),一个常闭(不通电时触点闭合)
照片中上面那个标 ...

谢谢老师,我也是发现背面这两个续电器触点位置有所不同,不通型号,触点对不到电路板孔洞里面...图上所标电路图触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