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门装锁开孔真头疼

楼主(2021-03-01):
转四个8㎜的通孔废了小一盒转头,是充电手电转钻速低吗?定好的位置就一个通孔正的,本想自己装显摆显摆,翻车现场惨不忍睹…

网友:
钻头的原因。

网友:
门一般用的薄铁皮不能用钻头,北面是空的,容易断,可以用切割机,开个小点的方孔慢慢扩大磨成圆形,需要用到几种工具

网友:
8mm的话建议先打小孔,再打大孔,一定得用含钴的钻头,外观浅金色的那种

网友:
不锈钢较硬,不能用钻头,铁皮可以

网友:
博世钴合金钻头,分分钟的事,  再不行还有金刚砂钻头,这玩意别说软不锈钢皮, 高速钢条子都能打孔。

网友:
不锈钢要用含钴钻头。普通钻头根本就不行。

网友:
现在打不锈钢有专用钻头

过去干金工时要自己磨得。8MM钻头还是很好磨的。 钻头越大转速要低,金属切削是看线速度的

网友:
关键是越钻越硬。
我又一次打个4mm螺丝孔,费了好几个钻头,硬是打不通,最后用小砂头磨了一个孔。

网友A:
使用水泥钉或冲子先砸一下。

网友:
使用专门的钻头要好些,一般的钻头,啃不动,费钻头不说,效率太低。

网友:
不锈钢专用钻头

网友:
是钻头不够硬。也和钻头磨制形状、角度,电钻转速、压力,冷却液有关。

网友:
不锈钢薄的一般用冲孔器开孔

网友:
你这个是钻木材的。。。。

网友B:
钻白钢要有技巧的,钻头一定要好的,转数不要太高,顶住,一打滑马上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白钢要有技巧的,钻头一定要好的,转数不要太高,顶住,一打滑马上停

是的没错,用电源给手转提高到17V,新头加水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钻白钢要有技巧的,钻头一定要好的,转数不要太高,顶住,一打滑马上停

说的是啊!不打滑,不出火,普通转头可以的!

网友:
最好是台钻上钻,手枪钻不行

网友:
怕打偏,就用钢钉 先在开孔位置  冲一个 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没错,用电源给手转提高到17V,新头加水好用

加酱油!!!

楼主:
袋装醋块钱包比较实惠

网友(2021-11-03):
引用 网友A:
使用水泥钉或冲子先砸一下。

好办法,厚度不超过一毫米的板子,用钢钉枪上用的排钉,一锤干偷,再扩孔都好钻了

网友(2022-02-13):
我经常这样干,因为以前现场钻孔时较难找到车床用冷却液,所以用酱油代替。加上现在的钻头质量己经相当厉害了,但知道这方法人较少吧,层主是70后的?

网友C:
这个不是木工用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木工用的吗?

他推荐的这种钻头特点是钻出的孔边缘较圆整,实际(包括不锈钢)钣金工艺中也确实适合金属薄板上的钻孔,当然易裂的木材上钻孔也能保证孔口较为完整漂亮。实际专用的木工钻头,边缘还有向下伸出的特殊刃口,这个长期接触专业木工的人会有数。

这种钻头形状的磨制有一定窍门,一般手工只能磨制刀刃的后角,保证刃口锋利(不锈钢韧性强,不锋利的话,需要较高的轴向进给力和回转方向的切削力),但也不能太大(陡),太陡容易崩刃,以及进给(吃肉)过猛,导致钻削中卡钻,至于刃口前角空间太小,手工难修磨,只能少许修磨,让部分刃口更锋利,如果有专业的工具磨床,可以修磨前角,让后角平坦一些,这样可以切削高韧材料时,钻头轴向进给量减小,从而稳定切削。

普通高速钢材质的麻花钻实际硬度也足以钻削不锈钢了,只不过不如含钴钻头更耐高温,毕竟切削高韧材料时会产生大量切削热,钻头本体材料如果得不到冷却长时高温下会退火变软,刃口部分会软化并和不锈钢粘连,甚至结合出一部分含氧化物的超硬合金,影响进一步切削性。冷却其实是双刃剑,刃口上切削力很大,功率密度极高,产生的热量较为集中,能让不锈钢软化分割开来,如果过早冷却,就牵制切削效率。直接购来的钻头(后角较平,较为理想)备钻,先在薄板上的准确位置上冲上(初定位的洋冲头)浅坑,然后大力下钻,先不要冷却,快要钻穿时适当把轴向进给力减小,并拿稳枪钻,防止过冲,手压的开关那时也要随时准备在卡转时停钻(防止用力过猛把钻头断在孔中,如果钻穿后不顺利有毛刺时,不急,先慢慢反转从孔中退出钻头后,再提高钻速后钻下去把毛刺冲平),当快钻穿时,钻头和薄板接触面越来越小(要通过板块散热),不利于钻头的散热,这时就需要冷却了,因此当钻穿后要马上冷却一下钻头,使钻头温度降下来,使它的刃口重新维持足够的硬度,然后再钻下一个孔。

网友E:
没钻过不锈钢,不知道用喷枪烧红了再钻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钻过不锈钢,不知道用喷枪烧红了再钻是否可行

一个是没必要,第二个是普通麻花钻头的结构本来注定了它的散热性能就不很好,如果再直接钻加工烧红的板块就更…

网友:
常DIY就准备点钨钢硬质合金钻头吧,比高速钢钻头也贵不了多少,关键时候不做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推荐的这种钻头特点是钻出的孔边缘较圆整,实际(包括不锈钢)钣金工艺中也确实适合金属薄板上的钻孔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