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心的交流电干扰(海燕T321)

楼主(2021-03-02):
年前坛里淘了台T321,就看中两6.5寸飞乐大喇叭可能带来的蓬蓬声和大飞轮带来的顺滑调谐手感。可能机箱泡过水,胶合板各层都散了,目前在慢慢打理。机芯清灰擦洗上油,上电试机发现噪声特别大,电台信号基本淹没在噪声中。
检查电路,发现电源滤波电容(2200μF,50V)上下都鼓了,拆下测量电容值涨到3900μF。TB购买了一颗Nichicon电容(3300μF,100V)今天到货,正好换上,可是试机还是噪声巨大。
仔细检查,发现换到线路输入状态就特别安静,用手指摸唱片输入端有强烈嗡嗡声,说明噪声干扰不是低频部分电路的问题。于是用一电容对中、高频各级电路输入输出端对地短接,都能有效降低噪音,最后短接天线线圈两端也有明显效果,说明噪音干扰信号是从天线进入的。
在同样的地方,用海燕B413接受效果很好,背景很安静,怎么用交流电的T321就不行呢?T321用电池供电会怎样?
按下图给T321的高、中频电路供电,检波信号输出到一个同样是电池供电的LM386小音箱里看看效果
试机效果很好,收音背景干净,灵敏度也不错。说明之前的干扰确实是交流电供电带来的,只是想要改善交流供电的干扰似乎是一个很闹心的问题,曾试过用24V开关电源供电,效果更差。

网友(2021-05-09):
也许是调制交流声,4个二级管各并联一个0.01微发电容。

网友(2021-03-02):
我用了废弃液晶显示器开关电源板里面的供电滤波电路,就是带有X Y 电容,电感的那部分,滤波后再接机器变压器220输入,效果还可以,可以减轻市电干扰。

网友:
这种变压器的电源,自己产生噪音的可能性较小,就一个整流桥和滤波电容;怀疑还是供电线路当中有些特定的电器干扰串入造成的,或许不是自己家的原因也有可能……

楼主:
此变压器还是带初次级间屏蔽接地的,海燕厂用的料很扎实。我也怀疑是电网污染,就像楼上坛友建议的,可能要整个电源滤波或直接电瓶供电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变压器还是带初次级间屏蔽接地的,海燕厂用的料很扎实。我也怀疑是电网污染,就像楼上坛友建议的,可能要 ...

白天不用灯光的时候,和晚上有灯光的时候,是否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天不用灯光的时候,和晚上有灯光的时候,是否有差异?

白天晚上的状况没太大区别,只有用手摸底板才能降低一些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天晚上的状况没太大区别,只有用手摸底板才能降低一些干扰。

此类电源窜入的干扰,没有适合的设备,只能摸索着搞了。

网友:
不要用电路图上的接线,应该用这样接法:整流二极管输出-连线-大滤波电解电容器-连线-线路板供电
整流二极管地-连线-大滤波电解电容器地-连线-线路板地

网友:
5楼说的对,电网干扰。

网友:
检查一下公共接地

楼主:
汇报一下这段时间消除干扰的情况
1. 拔电源插头后机内滤波电容存储的电荷可供收音机工作几秒钟,这时电台信号很好没有干扰,所以怀疑电源变压器引入了外届通过电源线进入的干扰信号,于是接入隔离变压器,无明显效果。
2. 怀疑电源变压器质量不良,找了个标称13V的变压器(实际约16V)外接,整流后有约23VDC,干扰明显改善。但将此变压器装入机内,干扰依旧。说明变压器在机壳内会辐射干扰信号。
3. 找了个30VDC电源(某喷墨打印机的配件)外接,同样干扰得到改善,说明变压器在机内确实会增加干扰情况。按照单管机的思路,在外接电源正负极回路中各串入一只27mH电感当做衰减干扰信号的高频扼流圈,干扰进一步减弱。
4. 网淘一只用料足的拆机仪器EMI滤波器,接原机内变压器,干扰有明显改善。
5.“滤波器+外接电源+27mH电感”的组合,则干扰得到较满意处理。通过拔插电源插头对比试听,在频率低端还会听出少许干扰声,频率中高端或电台信号点时几乎听不到干扰。

网友:
可以用18650供电,现在家里开关电源太多了,干扰不好处理

网友:
这款海燕T321我在十多年前得到一款,是锅炉房师傅给我的,除没有后盖,外壳以及内部完整,当时玩了一阵子就扔到地下室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听。

网友:
根据楼主所描述的情况分析是市电污染,有那个EMI滤波器就往电源线上串吧,我的电子管收音机曾经串过5级效果都不明显。实在不行就只能用电池供电了。

网友:
电源干扰,这个难办!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点。根据这段时间的观察,干扰在不同时段有不同的表现。基本上晚7点后干扰最大,到11点小很多,白天有一定程度的干扰。目前把滤波器和插线板做成了一体的木盒插板,干扰不严重的时候用原机变压器接滤波插板,干扰严重的时候用“外接电源+GZL+滤波插板”,收听效果基本得到保障。至于用原机变压器的原因是其有背景灯电源,外观效果好
另外,原机整流桥堆封装物熔化污染了电路板,用10K档测量电路板本应绝缘的焊盘间有一定漏电电阻,我就把新的桥堆直接焊到变压器接线端子上。这样空间狭小不太方便跨接多个0.1μF电容。

网友:
按照单管机的思路,在外接电源正负极回路中各串入一只27mH电感当做衰减干扰信号的高频扼流圈,干扰进一步减弱。这个办法在德国电子管收音机上大量使用,不光是主供电,还包括灯丝供电都有这样的措施。试试电源变压器加屏蔽罩。供电插座加装EMI滤波。整流器并联小容量高频滤波电容。我的体验和楼主一样,现在主要听电池供电的便携机。交流供电的台式机干扰太厉害了。

网友:
确定电源过来的?
那到你系统的都是共模干扰啊。你把24V输出串接一个大功率共模电感试试,如果ok了再改电源。

网友(2021-04-03):
农村的收音环境真的比城里好多了,同样的后期红灯753一台收台清晰多了,城里有烦人的啸叫声,应该就是干扰了

网友(2021-05-07):
引用 楼主:
汇报一下这段时间消除干扰的情况
1. 拔电源插头后机内滤波电容存储的电荷可供收音机工作几秒钟,这时电台 ...

根据楼主把变压器移到机外噪音改善估计,应该是变压器的漏磁导致的,可以试试带磁屏蔽的电源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整流端在每个整流二极管上并联一个0.1uf电容试试看看。然后在电源输出端的正极和负极各接一个0.1微法的 ...

支持这个方法!典型的调制交流声。

网友:
我家的市电就不干净,电子管收音机开机就有不规则的喀喀声,用电池的晶体管机在屋里也有喀喀声,并且和电子管收音机的喀喀声同步,把电子管收音机拿到另一台变压器供电的小区,喀喀声没有了。在电子管收音机前加电源滤波器也滤不掉。白天黑夜都有,没办法!

网友:
试过带屏蔽罩的变压器没?

网友:
这种老机的原装变压器,都是有一个静电屏蔽层的,接地后,可以降低调制交流声。
现在生产的变压器,把这个静电屏蔽层的结构省掉了,用这种变压器,就有可能出现调制交流声,可以在整流桥上并联4个103的电容,降低调制交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