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简单快速地测试2SK427和2SK192A的真伪?

楼主(2021-03-02):
从假货宝上买的2SK427和2SK192A到货了,看了一下外观,2SK427跟网上的真品照片比较吻合,2SK192A是激光印字的。

看了一下手册,然后拿数字万用表测了一下,引脚排列没有问题,先简单的用可调电源测试了一下,就是把管子的G和S极短接,把它当恒流管,可调电源的正极接D极,负极接S(G)极,测量电流。
这2SK427是R档,手册里面看Vds为5V的时候,Idss是2.5~4.2mA,实测了三枚,Idss分别是3.3mA、3.6mA、3.7mA,把Vds升到10V的时候,Idss大约上升到3.8~4.2mA之间。
这2SK192A是Y档,手册里面看Vds为10V的时候,Idss是3.0~7.0mA,实测了两枚,Idss分别是5.2mA、5.5mA。

在测量分辨引脚的时候,发现2SK427的跨导较高,万用表置于二极管档,红笔接D黑笔接S,G悬空,万用表蜂鸣器会断断续续响几秒钟。而2SK192A的跨导明显低一些,同样G极悬空测量,万用表显示压降107mV左右,蜂鸣器不响。

这些测试数据,能否判断这两个管子的真伪?如果不能,业余条件下用什么方法简单快速地测试它?另外,怎么测量Ciss?串联一个隔离二极管然后用数字电桥测量?还是需要搭个电路根据手册加上Vds测试?

网友A:
我的看法,管子属于高科技产品,不是山寨工厂能伪造的。另外每个管子的成本极低,山寨工厂也不会去伪造,因为没利润。
所以,管子买后直接用就是了。不会有什么仿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看法,管子属于高科技产品,不是山寨工厂能伪造的。另外每个管子的成本极低,山寨工厂也不会去伪造,因 ...

你太不了解市场了,假冒货并不是直接生产制造管子,而是用便宜管子重新打标当贵管子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实测的转移特性, 中间是R档的,右边是T档的。

请问R档和T档有什么不同,我买的k427T8F和你的一模一样,我还以为买假了,但用在收音头做混频用效果还不错。

网友(2021-08-23):
哪位大师帮忙画一个2SK427用于中短波输入端的信号放大电路,5V供电,谢谢!顺便说一句,白字的管子是真的。98年我拆过卡车磁带机里面收音头上面有这个管子的。

网友:
可以自己测量画曲线,和原厂手册曲线接近的一般就是真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K427的T档哪里有卖?给个链接。谢谢!

我也给你介绍一家。小功率管我基本上都是在这家买。质量好,真货的概率99.9%。

T档的

T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K427是真货。我一直买他家的。我要链接是被0.4元的价格所引诱。 若是涨价到1.5元,就没有这个1元 ...

其实这家老板也混坛子的。

网友:
假管子给谁用,销量又有多少,利润又有多少,倘若给厂矿企业使用,一旦暴露还想不想与客户合作,断财路的事哪个老板肯做?只为蒙DIY们和小作坊做几万个假冒品?

网友(2023-12-11):
请教一下,k427和k192有啥区别?管脚怎样排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