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放芯片问题

楼主(2021-03-02):
功放芯片型号如图,目前收录机状态是左右声道高音喇叭不响,低音喇叭响,高音喇叭发出嗡嗡声。
请教坛里老师,这个型号的芯片损坏会导致高音或低音缺失么?还是芯片有问题就都不会响了?

网友A:
关键是芯片在静态时是否发热异常,或者电流过大,如果不正常说明芯片坏了。通常芯片部分损坏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芯片在静态时是否发热异常,或者电流过大,如果不正常说明芯片坏了。通常芯片部分损坏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有没有耳机插孔,听听啥情况,如果正常,那一般就是功放块坏了,如果不正常,估计功放坏的可能性较小,前级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耳机插孔,听听啥情况,如果正常,那一般就是功放块坏了,如果不正常,估计功放坏的可能性较小,前级 ...

网友C:
高音喇叭和低音喇叭是怎么连接的?
看来也得怀疑片子了!不过,判断这个片子也不难呀,2、4、6、8脚是四个输入端,试试呗。
还有前级的问题也得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音喇叭和低音喇叭是怎么连接的?
看来也得怀疑片子了!不过,判断这个片子也不难呀,2、4、6、8脚是四个 ...

测试2.4.6.8脚输入正常,是不是就可以认定芯片坏了?

网友D:
我认为芯片没坏,应该是分频器出了问题

楼主:
按4楼老师说的耳机效果正常,是不是能证明2.4.6.8脚信号正常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2.4.6.8脚输入正常,是不是就可以认定芯片坏了?

呵呵,是从这里区分前后,如果在这里输入信号,检查喇叭出声情况,或者使用其他的比如高阻耳机检测前边过来的信号是否正常?
只要输入部分输入信号,喇叭出声正常了,那这个片子好的呀;
那就得往前找问题了,2、4、6、8之前的电路……

楼主:
机器原电压110V,估计烧过,后改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是从这里区分前后,如果在这里输入信号,检查喇叭出声情况,或者使用其他的比如高阻耳机检测前边 ...

两个喇叭正常,另外两个不正常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个喇叭正常,另外两个不正常啊

把正常喇叭的信号输入端,送到不正常喇叭的输入端试试

网友E:
如果功放块有独立的高低音部分,高音也有可能是坏的。双声道坏了一个声道一样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正常喇叭的信号输入端,送到不正常喇叭的输入端试试

试了,只有两个信号端正常,另外两个信号端接哪个喇叭都是低频嗡嗡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功放块有独立的高低音部分,高音也有可能是坏的。双声道坏了一个声道一样的原理。

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不是分独立的高低音部分

网友F:
假如前级有问题,后级也应该无声或失真,但根据你说的低音喇叭正常,只是高音喇叭不正常,根据我的经验是分频器与高音喇叭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试了,只有两个信号端正常,另外两个信号端接哪个喇叭都是低频嗡嗡声。

如果是50赫兹的哼声,一般都是功放块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只有两个信号端正常,另外两个信号端接哪个喇叭都是低频嗡嗡声。

那就换片子吧试试吧,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假如前级有问题,后级也应该无声或失真,但根据你说的低音喇叭正常,只是高音喇叭不正常,根据我的经验是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换片子吧试试吧,又不贵。

嗯,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50赫兹的哼声,一般都是功放块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芯片没坏,应该是分频器出了问题

这个几W的功入块带的音箱能有分频器?你想多了 最多高音上串个电容,我开始也感觉是分频电容有问题,但楼主说是两个喇叭都这样,所以基本可以排除喇叭的问题,芯片如果说低音没有太大的失真,感觉确实坏的可能性较小,估计是外围电路有元件坏了,比如功放的输出电容啥的,或是反馈元件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几W的功入块带的音箱能有分频器?你想多了 最多高音上串个电容,我开始也感觉是分频电容有问题, ...

反馈坏了低音能正常吗?我说的分频指的也是高音串入的电容,电容容量小了高音基本就听不到了

网友:
耦合电容和旁路电容很容易出问题,测测静态电压,是否漏电

网友:
打下波波,一般芯片坏的多

楼主:
汇报最终处理结果,更换芯片后恢复正常。
感谢楼上所有老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