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奇了怪了,是什么决定了音质?

楼主(2021-03-02):
做了个机器,属于办公室用,地方所限,只能来个 单声道的。突发奇想,一面做了个6n2推6P1,一面做了6n2推6p3.结果分别用不同管子听音的时候,6p1的表现让人大跌眼镜,音质竟然比6p3好,电源阳极250V,6P1阴极12v,6P3阴极16V,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是什么决定了音质?
答:是踏实认真的态度和科学合理的器材运用,遵循规律,扬长避短,反复折腾,练就一付金耳朵。否则,音质不好,没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我整糊涂了,又一条沟,还能有什么问题呢?我是准备换变压器实验了。按理说6P3应该是功率大,可是在我 ...

换变压器是 一条比较正确的路,
要找到问题,至少要保证用来验证的 “道具”没有问题。你这变压器质量也许刚刚能达到收音机的唱响标准,离检测问题 还差十万八千里了。 你得有标准的器件才能发现并解决问题 。
就一楼图中这样的输出变压器, 阻抗、频响、漏感、分布电容,没有一项是可以保证的,这怎么能指着它找出症结?  用不准的尺去测量长度,永远也量不准。

网友B:
个人之见,所谓“音质”,是一个无法量化的概念,或者用通俗点的说法就是“耳朵舒服”
从失真的角度讲,音质=失真低也不确切,即便是很低的失真,如果原音就听着不舒服,也无法说音质好吧
反过来,如果失真导致了声音听着更舒服,是不是就是音质好?这个肯定会有很多人争,但其实最终也争不出啥
所以专业功放,只谈指标,不说音质
毕竟“耳朵舒服”是个很主观的感觉,每个人的耳朵不一样,大脑喜欢的频段和音色也不一样,对“好听”“耳朵舒服”的标准也不同的,所以那么多乐器,才会有不同的人喜欢,而乐器音色区别的本质,就是泛音,就是谐波,就是在基础频率(原调)上的失真
从这些来看,真相就是:大脑决定音质

网友(2022-11-18):
整个音响系统决定音质的最大因素是转换速率,明白了这点就知道改善音质的方向,石机也好,胆机也好都是同理,这个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系统指标好看而音质一般

网友C(2021-03-02):
6P1和6P3的负载阻抗不同。

网友:
       说个题外话,这种颜值的机子,都没有兴趣去谈论它的音质,更别说换管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质是指的各种音乐乐器的 还原,现在的 感觉是6P1音域比较宽,而6P3好像是发挥不出来似的,憋着嗓子唱歌 ...

自己做的鸡鸡,是自己听的,只要自己耳朵听的舒服就行了。每个人听感,音乐的素养、知识水平、家庭成长和工作的环境不同等等都会对音乐的感受有着千差万别.......

网友:
这真成了

二者相差甚远。

网友D:
这是潮流

两只不一样的鞋穿脚上老酷了

网友:
新时代新玩法牛逼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是输出阻抗匹配,二个管的输出阻抗不一样,用同一个输出变压器肯定是一个好听一个难听,不知对否。

网友E:
原本是6P1的线路配置,你却装上6P3P,肯定不匹配的。再加上各种因素不一,只能说听个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之见,所谓“音质”,是一个无法量化的概念,或者用通俗点的说法就是“耳朵舒服”
从失真的角度讲,音 ...

音质是指的各种音乐乐器的 还原,现在的 感觉是6P1音域比较宽,而6P3好像是发挥不出来似的,憋着嗓子唱歌。试着调节工作点和更换阴极电阻都没解决。我感觉应该是6P3应该好一些,结果和预期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本是6P1的线路配置,你却装上6P3P,肯定不匹配的。再加上各种因素不一,只能说听个响。

不光是听响的 问题,我们这帮司机,都说好。

网友:
制作技术决定了音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质是指的各种音乐乐器的 还原,现在的 感觉是6P1音域比较宽,而6P3好像是发挥不出来似的,憋着嗓子唱歌 ...

6P3不赖的,不过相对比较难伺候些,6P1和6V6简单容易出好声,估计您的变压器不咋滴,对付不了6P3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潮流

两只不一样的鞋穿脚上老酷了

哈哈哈,相当于娶俩

网友:
对照一下两管的负载阻抗特性曲线就知道了:
6P1(6V6GT):
6L6(6P3P)注意阻抗改变以后失真度的变化:

楼主:
好像是阻抗不 匹配的问题。我的输出变压器是按照5K做的。谢谢各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像是阻抗不 匹配的问题。我的输出变压器是按照5K做的。谢谢各位

看起来老哥你被带沟里了,
6P1、6P3都是束射管,自身内阻几十K。 你认为 输出变压器差一个两三K,能对几十K产生多大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老哥你被带沟里了,
6P1、6P3都是束射管,自身内阻几十K。 你认为 输出变压器差一个两三K,能 ...

给我整糊涂了,又一条沟,还能有什么问题呢?我是准备换变压器实验了。按理说6P3应该是功率大,可是在我的机器上,好像还不如6P1声音大,但是6P1放大声音后,明显是感觉失真了,6P3就是那种卡嗓子的感觉,我以为是工作点不对,阴极电压从23伏一直调整到16伏,感觉是好了点,可是和6P1一比较,还是差了一些,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网友:
大开眼界,这么另类的玩法,赞一个。

楼主:
本来是做的6P1、6P15,当时的听感应该是6P15略好一些,换管听也挺好玩的。过年期间,做了个6P3,朋友一听就给拿跑了,这不是无奈嘛,只好用这个改了一下,果然,效果区别大了。测量过输出变压器11亨左右,咋也比收音机输出好多了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决定了音质?
答:是踏实认真的态度和科学合理的器材运用,遵循规律,扬长避短,反复折腾,练就一付 ...

哎哟兄弟,你这个回答我太满意了,理解万岁。

网友:
、如果6P1和6P3P使用相同电路相同元件,特别是用同一个输出变压器,那么匹配就是主要因素。
   匹配相对好的音质就好。
    要知道一双鞋给两只不同大小的脚穿,肯定有一个是不合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6P1和6P3的负载阻抗不同。

二者差的很多!

网友:
两种管的最佳工作条件不一样。在同一个线路上会有不同的状态。你现在的可能刚好适合6P1。

网友:
      这是音箱制造厂家必须做的一种实验——人的听感实验:(摘。详细另贴)
............................

网友:
抛去阻抗不匹配等因素影响,单就6P3P这个管子来说,本身管子的声底高频就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