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推挽牛的P-P各项参数和管子的工作状态分析

楼主(2021-03-02):
最近买了一对输出牛,是无气隙仅用于推挽的伦达LL2447,是一只耳放输出牛,其初级阻抗在负载300欧时是3.4K欧姆,拟定于用在2A3推挽上制作一台耳放,但我一直比较疑惑,推挽牛的初级阻抗一般都仅标注Plate1 to Plate2,而这种情况下,输出牛的P-P阻抗是作为两个输出级功率管的负载,我们都知道单端输出牛的初级阻抗一般是三极功率管内阻的3-5倍,那在推挽的时候是P-P阻抗是单管内阻的3-5倍,还是B+ to Plate的阻抗是3-5倍,也就是P-P阻抗是上下两管总内阻的3-5倍?或者换个说法,对于推挽输出级在单独分析每个管子的工作状态,选取绘制静态工作点和动态工作线时,阻抗是取变压器的P-P,还是B+到P(以及这两个值之间的关系是一半吗?)
关于类似的推挽电路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在仿真中对推挽推动变压器选取固定电感量,我需要选取到极高的电感量才能保证整体电路的低频响应,如果按P1P2的1/4设定,其低频-3dB点甚至会接近100Hz,远高于实际测试值,而我将推动变压器变压器单独复制拿出,使用电流源在两臂拉取对等的电流,直接用电压信号源驱动时就没有频响问题,这种情况是怎么引起的?推动管是三极管接法的C3g推挽,内阻大约2.3K
另外我目前的电路设计增益有些过高,可否应用较大的输出牛变比来适当降低整体电路的增益,我知道这会提高管子的负载阻抗,可这样对声音水平的具体影响会是怎样的,也希望有相关经验的老师指教
手头没有什么书籍材料,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分享些较为权威的材料,谢谢了

网友A:
没有人根据那个所谓的“3-5倍”设计线路,都是外行唬外行的。找相关书籍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根据那个所谓的“3-5倍”设计线路,都是外行唬外行的。找相关书籍看看吧。

那么应该尽可能取高负载阻抗吗?比如说电压放大级的推动牛,理想情况应该用极高阻抗让负载线尽可能平直,接近恒流源?还是看曲线图再选择合适的阻抗?
就是因为手头没有书籍材料才来问的,或者推荐下什么书比较合适也行,你这回复我说真的都不想回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应该尽可能取高负载阻抗吗?比如说电压放大级的推动牛,理想情况应该用极高阻抗让负载线尽可能平直 ...

         关于你提出的问题不是能用几拾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要从单端甲类负载开始说起,然后到甲乙1类的负载线的选取,相关书籍很多,近期就有唐道济,郑国川等【大家】的著作可供学习。80年代以前以前的更多,院长老师因为针对性不明了不便推荐(因材施教),因此让你找书书看看。这里推荐你看看坛友普遍有的64年邮电版《业余电子管收音机设计》俞锡良著:第十二章功率放大器十三章输出变压器第十四章负反馈电路......第十六章放音系统。系统的看看科技出版社57年版——无线电学习丛书《怎样设计放大器》龚、杨、孙三人合著。

网友:
耳放无所谓了,不一定在最佳阻抗点,应该找最低失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你提出的问题不是能用几拾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要从单端甲类负载开始说起,然后到甲乙1类 ...

好的谢谢推荐,我之后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