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丰数显千分尺一个奇怪的调零问题

楼主(2021-03-02):
手头有一个三丰数显千分尺 293-240-30,最近在使用中被调零问题困扰。希望大家教我。

这个千分尺本不需要调零,因为是数显,所以只需要界定原点就可以凭借显示屏读数。但是问题来了。开始定了原点后,把测微螺杆往返来回扭个几回,零点就开始变化。有时候,距离上次零点还有0.005的时候,测砧就贴合到一起了。(原来是0的时候,测砧才贴合螺杆),调节一下,能稳定一些时候,过段时候,就会又突然变化,有时候是0.008测砧就贴合,有时候又回归到0才贴合,搞得人不胜其烦。

也搞不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亦或是这尺子是假货?本身质量不良?

网友A:
是不是该换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该换电池了

电池新换的啊。

网友:
每次使用前都要调零。

网友:
不喜欢数显的,因为不常用,下次就没电了

网友B:
三丰我就用的多了,也保养过很多。你这种情况小问题而已,就是动栅的顶丝螺丝轻微松动了,自己拆开面板,上紧螺丝就行,然后在螺丝上滴一滴胶防止再次松动。

顶丝螺丝位置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丰我就用的多了,也保养过很多。你这种情况小问题而已,就是动栅的顶丝螺丝轻微松动了,自己拆开面板,上 ...

大佬啊,真是一语中的,好激动。当时也尝试过,但是不知道用哪种胶水啊?既不能永久性粘死,又不能柔性,要硬固定,不能让其有轻微移动。伤脑筋啊?我就知道502、哥俩好、硅胶。但好像都不大行啊。

上螺丝的时候,是不是先扭到最紧,然后送1-2圈啊?我是先拧到最紧,这时候测微螺杆基本动不了,然后松1-2圈,然后测微螺杆能运动,且没有挂碍,然后用了一种PVC胶水,塑料胶水,干燥后是柔性的,不大行,干燥后,我拆螺丝,很容易就拧动了,起不到固定作用。

另外三丰的测微螺杆用的啥油啊,当时为了找问题,拆开,然后看那油有点发绿,直接擦掉了,然后涂了润滑脂,发现润滑脂有点黏。

另外,如果大力扭微分筒,会不会损伤螺纹啊?当时为了找问题,差点连微分筒和测微螺杆都拆开了,由于没拧动,也不得法,才没拆开。

网友C:
用螺丝固封胶(厌氧型胶水)较好,大牌子的可找乐泰的。你这里受力小,用强度低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螺丝固封胶(厌氧型胶水)较好,大牌子的可找乐泰的。你这里受力小,用强度低的即可。

好的,谢谢了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啊,真是一语中的,好激动。当时也尝试过,但是不知道用哪种胶水啊?既不能永久性粘死,又不能柔性 ...

,但是不知道用哪种胶水啊?既不能永久性粘死,又不能柔性

指甲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不知道用哪种胶水啊?既不能永久性粘死,又不能柔性

这也行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丰我就用的多了,也保养过很多。你这种情况小问题而已,就是动栅的顶丝螺丝轻微松动了,自己拆开面板,上 ...

大佬,我又想了下。如果这个螺丝松动,那么是否只会影响数显?也就是说测微螺杆来回移动,机械能够归零,但是数显就随机归零。

现在是机械和数显是同步的,两者都是随机归零,前一次设置后,来回移动,或者测量几次,就不能回到零点了。一般如果测微螺杆和测砧贴合后,那么一般机械或者数字都应该归零。现在情况是,测微螺杆和测砧贴合后,有时候数字显示0.003/0。001、-0.001/0.012,当然机械微分筒和数字都是同步的,这就令人费解了。

这顶丝如何影响数显的原理我基本能想通。顶丝松动,有可能造成动栅不能随测微螺杆同步移动。但是顶丝松动如何造成测微螺杆机械部分在和测砧贴合的情况下影响微分筒的运动的啊?

现在给人的印象是,测微螺杆好像沿着轴向忽前忽后似的。有时候靠前,那么微分筒就剩下几格扭到0点,有时候靠后,就多出几格扭到0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我又想了下。如果这个螺丝松动,那么是否只会影响数显?也就是说测微螺杆来回移动,机械能够归零 ...

仔细检查各机械部分有无松旷吧。其实这玩意虽然很精密,但是并不复杂。测微筒是否上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各机械部分有无松旷吧。其实这玩意虽然很精密,但是并不复杂。测微筒是否上紧?

好的,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