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示波器的问题

楼主(2021-03-02):
请教一个示波器的问题:前几年花了一百多元买了一个模拟示波器,体积庞大,重量也有十几斤。还只是20Mhz的。最近看到网上有手掌大的示波器卖,而且还是120M的。忍不住买了一个。发现差不多,请问坛友,这两种示波器哪一个好一些呢?掌上示波器是不是传说中的玩具呢?

网友:
玩电子的从来不嫌仪器多

网友:
掌机和台式机无法比,耐用度和功能都不行,只是便携

网友A:
台式数字示波器这么便宜, 全新1000多点, 为什么会去买这种

网友:
不建议你买这种手掌示波器,我有一台,用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式数字示波器这么便宜, 全新1000多点, 为什么会去买这种

我已经有一个台式机了,就是嫌它太笨重了。

网友:
实际使用满意即可,问的越多越闹心。

网友B:
当然新的好,这两款之间代差有40-50年,小的性能不比老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新的好,这两款之间代差有40-50年,小的性能不比老的差

谢谢回复!

网友C:
仪器建议你买好一点的,不要买许多性能一般的。免得到最后尴尬,弃之可惜,食之无味。

网友:
够用就好,何必追求高大上,除非钱多,可以直接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仪器建议你买好一点的,不要买许多性能一般的。免得到最后尴尬,弃之可惜,食之无味。

前提是你必须得是土豪才行。

网友(2021-06-05):
我也有一个,使用中感觉和台机差不多,

网友:
手持的测高压部分,比如H桥上臂,比台式的好用多了。台式示波器搞这种项目太危险。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坛友的回复!

网友(2024-04-20):
我也有一个,使用中感觉和台机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