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熊猫601-3G电子管收音机电源

楼主(2021-03-03):
求助坛子里各位前辈  本人小白一个 在家翻出以前一个收音机  开机各个管子灯丝亮  喇叭有轻微咔咔声  收不到音  拆机后看电源貌似改过 麻烦请各位前辈们看一下电源接线  。

估计以前改过电路  有两只电阻糊了

和网上图片对比,这里貌似差根线

和网上图片对比,这里貌似差根线

和网上图片对比,黄圈内好像差根线

网友:
熊猫601系列收音机电源部分,次级中心头通过一120电阻接地产生固定偏压,6P1栅极电阻加到该电阻上端,其栅极偏压由固定偏压和阴极电阻自给偏压组成:

楼主:
感谢白老师 那 就是那根接到滤波电容负极的那根白线应该是接到图片黄圈里接线柱那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白老师 那 就是那根接到滤波电容负极的那根白线应该是接到图片黄圈里接线柱那里的??

测试黄框内470K电阻上面那个接点对地电阻是否为120欧姆,如果不通就是。

楼主:
感谢白老师  晚上回去测一下

网友A:
就这几个件,给你整理了一个电源图。回去顺线捋一捋就知道了。120欧一端接地,一端接高压中心头,没接错,从颜色看不应当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几个件,给你整理了一个电源图。回去顺线捋一捋就知道了。120欧一端接地,一端接高压中心头,没接错, ...

感谢老师  回去再仔细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  回去再仔细看一下

熊猫机子的电路和红星机子的电路相似,电源思路是一样的。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指导   测下来有118欧   5.1K和2.2K那两颗线绕电阻费了  小地方不好找配件啊

网友:
去年废品站也捡得个601机芯,电源,功放部分跟红灯是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指导   测下来有118欧   5.1K和2.2K那两颗线绕电阻费了  小地方不好找配件啊

5.1K电阻是RC频率补偿电路电阻,请检查一下4700电容是否击穿,如果电容完好是不会烧毁的,手头没有也可以去掉。2.2K线绕电阻可以用2个1K2W碳膜或金属膜电阻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K电阻是RC频率补偿电路电阻,请检查一下4700电容是否击穿,如果电容完好是不会烧毁的,手头没有也可 ...

昨晚准备拆掉那两颗糊掉的电阻  以前那种焊接工艺太牢实了  剪了又怕线不够长

楼主:
周末捣鼓了机器  换掉2.2K、5.1K电阻  和4700电容 清理了电位器和信号转换开关  拾音接口给信号 现在声音出来了 但是很小   猫眼迷成一条线没反应  收不到音  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周末捣鼓了机器  换掉2.2K、5.1K电阻  和4700电容 清理了电位器和信号转换开关  拾音接口给信号 现在声音出 ...

对着白斑竹的线路图,先确定电源电压对不对,如果高压都不到DC200V,估计450V滤波电解漏电或根本没有容量。如果电压对,再看看后两级管子的高压和阴极电压。电压对了的话,再量输出变压器线圈是否通,断开喇叭次级好像3-4欧姆,初级不断任何线好像350欧姆左右。然后用起子对准电位器中间点几下,基本就有咔哒声音了。普通电子管机子比晶体管机子好修多了。这些步骤一般书上都有。主要是我最近也捣鼓熊猫,隐约记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着白斑竹的线路图,先确定电源电压对不对,如果高压都不到DC200V,估计450V滤波电解漏电或根本没有容量 ...

2.2K那颗电阻最容易中间发黑烧掉。

楼主:
昨晚按照各位老师的指导  通电试机  声音洪亮  收音短波能收3个台  中波没收到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B:
熊猫601-3G收音机的猫眼罩完整无缺的极少:

楼主:
这哈接了根两米左右的铜芯线放到窗外  收台更多了  主要集中在短波的80-100 有粤语的  有貌似东南亚的  猫眼开度更大了 中波还是没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熊猫601-3G收音机的猫眼罩完整无缺的极少:

请教白老师  原机用的飞乐4Ω 1.5VA 喇叭  由于纸盆有点破损  去淘宝买了个4Ω 2VA的喇叭换上  问题来了   音质还不如原来4Ω 1.5VA的好   关键是电流声明显加大   夜深人静音量开小了就无法接受  换上4Ω 1.5VA的喇叭电流声可以忽略不记  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白老师  原机用的飞乐4Ω 1.5VA 喇叭  由于纸盆有点破损  去淘宝买了个4Ω 2VA的喇叭换上  问题来了  ...

估计是新换的喇叭低频谐振频率较低,使100Hz交流声突出,注意音调电位器尽量不要调在低频位置,必要时可以用一个电源变压器改造为扼流圈,增加一级CL滤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