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求助

楼主(2021-03-03):
   我家微波炉今天坏了,也转灯亮声音也正常,如果是高压二极管坏了,运转声音就不正常,现在不加温,不知道从哪检查,是什么件坏了,望懂行的老师傅指点,急需帮助谢谢!

网友:
检查变压器到电容的高压保险丝。

楼主:
高压保险烧了 可以用什么代替 家里没有,5kv0.8a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保险烧了 可以用什么代替 家里没有,5kv0.8a

拆开用普通铜线丝链接,这个保险丝是有外壳的,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保险烧了 可以用什么代替 家里没有,5kv0.8a

还是用原规格的,网购也只几块钱。

楼主:
谢谢二位师傅  网购来不及 先接上用吧

网友:
首先检查微波管是否坏了,及变压器

楼主:
保险接上开机一会嗡嗡响,不正常,关机发现电容阻值为零,怎么没发现高压二极管在哪里,

楼主:
刚才还好的电容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故障都没查出来,就用铜丝代替保险丝,能正常工作吗,服了你们

网友:
这样玩会把故障点搞大,会花更大的代价来维修

楼主:
二极管好的 过去坏过 用7个二极管串联用一直正常 电容是不是测电极和外壳之间的电阻?

网友A:
看标题不得不感叹,现在的机器自动化程度真高,微波炉都会求助了。
进来一看,哦,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这个电容只能用电容表测量,不能用指针表测量

网友:
指表测量会不准,因为......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险接上开机一会嗡嗡响,不正常,关机发现电容阻值为零,怎么没发现高压二极管在哪里,

直接连接外微波炉外壳的那个,也就是接地。

网友:
波头灯丝也不能与外壳直通

网友B:
修微波炉,如果出现不加热故障,最关键、也是最好用的判断故障位置的测试点,是变压器的初级绕组接线处。

按正常操作开启微波炉,如果这里有220V市电交流电压,但不加热,就说明故障点在变压器及其后面。如果没有220V,就说明故障点在变压器前面,通常是控制开关、门开关、主控板上的继电器等坏了。

网友:
他家用的是数显型的,你们玩的是机械式的,老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标题不得不感叹,现在的机器自动化程度真高,微波炉都会求助了。
进来一看,哦,不是这个意思。

   看完回复我也乐了   近些年很少修理电器,因此手生的很,过去参加电视修理培训班时,老师是商学院的老师,他说出来不能超过半年,必须马上回去学习,要不跟不上技术发展,自己也是笨呵呵。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完回复我也乐了   近些年很少修理电器,因此手生的很,过去参加电视修理培训班时,老师是商学院 ...

别当真,我是开玩笑的,调节一下气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微波炉,如果出现不加热故障,最关键、也是最好用的判断故障位置的测试点,是变压器的初级绕组接线处。
...

考虑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容正常。在查微波管。。。肯定有一个不正常。

磁控管灯丝对外壳短路也会引起微波炉嗡嗡响。

网友:
磁控管灯丝对外壳短路也会引起微波炉嗡嗡响.    错误早就把保险丝断开了

网友D:
说起来都象专家级的,但实际维修起来,都跟小孩过家家似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起来都象专家级的,但实际维修起来,都跟小孩过家家似地,

我修好的微波炉超过10台。种种形式的机子和故障现象的都有,因为配件现在容易买到,修复率是100%。

修好的微波炉有电脑控制和机械控制的,有采用变压器和采用变频板的。故障原因则各异,包括灯丝管座接触不良、磁控管老化、云母片漏电打火、门锁开关接触不良(这种最常见)、高压保险管断(又分高压二极管坏和高压电容坏,也较多见)、变频板坏,简单的还有面板薄膜开关接触不良,等等。

但总结下来,最好用、最实用的检修技巧就是我在24楼说的这个方法。这相当于以前的老AM收音机的音量电位器中点,在这里检查,一下子就可以把故障区域缩小一半。

楼主:
   学到不少东西,别的朋友又送一个大的微波炉,留着备用,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不加热,我修微波炉首先看灯,灯亮说明门开关正常,仔细听打火了没,然后就查波管这部分,假如保险丝断了,一定要排除故事点后,才能换保险

网友:
马云家有维修组合,电容保险丝二极管配全了的.您这个估计是电容击穿了.然后秒串二极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