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1772ed crt显示器屏幕抖动+G2电压508v及背景亮导致发白

楼主(2021-03-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假如你想学技术可以继续折腾,实际使用还是算了吧,都是高压包在作怪,参数跟原装的不一样了

网友:
人为改变G2电压,如果能达到你预想的效果,实际做起来,也不难。

想降低G2电压,可以给R711并联一只约200K 0.5W的电阻。

想提高G2电压,可以给C703并联一只约200K 1W的电阻。

网友:
搭车请教老师,DAEWOO518 CRT显示器开机图像亮度正常,5分钟后亮度增大,之后逐渐增亮,且图像不定时闪动,开机半小时亮度已需把面板亮度调到0才感觉正常。不知何因?本人没有基础知识,也无电路图。在此向各位老师求教,谢谢!

网友A:
7楼的这种带时间特性的故障,很不好修。我遇到了也头疼,很费时间精力。

因为要找到故障点,需要长时间监测一些关键点的电压,而且一次通常也只能监测到一个点。如果不能短时间找到故障原因,往往只能放弃维修。

网友:
谢谢以上两位老师分析,因无维修基础,而无从下手。

网友B:
行电流大,估计高压包在作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电流大,估计高压包在作怪

谢谢老师分析,是高压包坏了吗?

网友A:
凭我经验,高压包坏通常是不可逆的。所以,这类带时间性的故障是由高压包引致的机会较少

网友:
因为他装的不是原装高压包,是后配什牌高压包,行大很正常,我曾经修过汤姆逊彩电,原包坏了,用市场上的汤姆逊高包代替,行流比标准行流大200ma左右,最后没办法只有把行管升级了二个挡次才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凭我经验,高压包坏通常是不可逆的。所以,这类带时间性的故障是由高压包引致的机会较少

谢谢老师解释,高压包不坏维修希望能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7楼的这种带时间特性的故障,很不好修。我遇到了也头疼,很费时间精力。

因为要找到故障点,需要长时间 ...

没有维修基础,根据老师分析在找故障点,结合网上资料找了亮度自动控制ABL电路:  请问哪些元件会影响亮自动控制?还请教Q522是什么三极管?  谢谢!

补充内容 (2021-3-12 18:19):
C53输错容量了,2A682应该是6800pf,是吗?

网友A:
看印字,应该是2sa1270,pnp管,beta值为y档。那只电容是100v的6800pF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印字,应该是2sa1270,pnp管,beta值为y档。那只电容是100v的6800pF

谢谢老师指点!如这个2sa1270问题会出现亮度控制问题吗? 是普通放大管,还是其它功能三极管?代用管有哪些型号?

网友A:
这些问题不好回答。既然是亮度控制电路,任意一个元件出问题,也会造成你机子的故障表现,不限于这只pnp管。如果是我,我会先研究这个亮度控制电路的原理和工作要点,选好合适的电压监测点,来追踪故障部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问题不好回答。既然是亮度控制电路,任意一个元件出问题,也会造成你机子的故障表现,不限于这只pnp管 ...

谢谢老师解答,我基础太差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慢慢来,小鬼头是高手,多问问他。维修可不简单,想要修好,就要吃苦。

谢谢楼主鼓励,你的维修基础也让我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