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高压稳压延时软启动电源

楼主(2021-03-03):
   为6N6推挽做前期准备,制作了这块高压稳压电源板。起因是现在家用电源电压一直偏高,基本保持在236V。
   所以首先是为了降压,其次是这种电源纹波比RC滤波要小一个数量级,只有约1.5mV,最后才是稳压功能。实际上这个电路的电流调整率远优于电压调整率,好在电子管机子实际上对电压波动不太敏感。
   使用的IGBT管是H20R1203,电流20A,耐压1200V,常用于微波炉等,价格便宜,指标余量大,可靠性高。当然用MOS管也可以。
   稳压管离散性较大,比如我手上的1N4762A,标称82V,实际77.5V至78V,1N4763A则很好,标称91V,实际91V至92V。实际制作时,可串1/2W的小稳压管微调。
  软启动:延时25秒电压开始上升,再12秒后什至最终电压,此时Q2管压降<0.1V,功耗很小,完全不用加散热片。
  电路板装在变压器反面。

图中红字为实测数据。

END

网友:
一个电路能完成的事,为什么要分成两个电路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通后喇叭有砰击声没有?

软启动,延时25S后,电压缓慢上升。肯定就没有冲击声了嘛。

网友A:
接通后喇叭有砰击声没有?

网友B:
这种洞洞板铜箔太近容易跳火,画个板最好了

网友C:
那个管子加了散热片也不大多少,为什么还要用线连出去?直接焊在板子上也是可以的呀

网友:
做点成品出来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洞洞板铜箔太近容易跳火,画个板最好了

高压部分去掉了焊盘,加大了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管子加了散热片也不大多少,为什么还要用线连出去?直接焊在板子上也是可以的呀

散热片临时加的,最后是装在底板上。

网友:
247V的这个电压,是否可以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加可调电阻,需要什么电压调什么电压

楼主:
V1为210V的那张图中,Q1的C、E极反了。前一张是正确的。不知怎么删不了。

网友:
用这稳压电路小单端不用加厄流圈了

网友:
这个延时启动很不错,以前也一直用。但这个稳压板的稳压效果就不说了,可以只用串联稳压起到延时和稳压双重效果,稳压效果要好的 多。

网友D:
我现在一般用的是洼田式稳压电路,自己画的电路板,尺寸很小,只有100X60mm,很好用。可以控制到10~15秒高压稳定,甚至更长时间。

网友:
不错的设计,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一般用的是洼田式稳压电路,自己画的电路板,尺寸很小,只有100X60mm,很好用。可以控制到10~15秒高 ...

有电路图吗 ? 看结构好像不是洼田电路,洼田稳压电路,恒流源负载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电路图吗 ? 看结构好像不是洼田电路,洼田稳压电路,恒流源负载是必须的

省掉了前段恒流源,保留差分部分,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