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短波天线收听的问题

楼主(2021-03-03):
收拾一下电子管收音机,想多收几个短波台,做了个短波环形天线,大环十方线,直径87cm,小环17cm,2*365的复旦空气电容,75欧线,线芯接收音机天线输入,收听没反应呢?差哪儿呢?麻烦坛友给说说…………谢谢

网友: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收到中波和短波信号了 我以为是没有这些频率的电台了

楼主:
我是新人,正在搞过时的东西?

网友:
中波和短波都还有台,比如短波在8M-10MHZ之间就有不少台。晚上台会更多一些。

网友A:
肯定你的谐振频率不对,我想短波就没必要这样复杂了,拖了长线就解决问题不像中波。看看我做的中波无源天线效果还是不错的。。
1)天线木构架板材切割完成准备拼接.jpg
2)对接完成及角度矫正.jpg
9)背面看前面板和下面固定板.jpg
17)AM调幅波段天线和中波收音机.jpg

网友:
先调谐空气电容, 噪音最大时就好, 然后调收音机收台, 这种天线有方向性的. 转动一下, 离墙远一点.

楼主:
回坛友,正在鼓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你的谐振频率不对,我想短波就没必要这样复杂了,拖了长线就解决问题不像中波。看看我做的中波无源天线 ...

版主,你的天线数据,效果呢,你那个小收音机本来性能就挺好,不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你的天线数据,效果呢,你那个小收音机本来性能就挺好,不是吗。

这个室内X型天线是提高灵敏度装置,对微弱信号有明显的效果,覆盖频率在525 - 1610KHZ, 我是从国外资料抄来的。
中波天线-
中波天线-
中波天线-

网友B:
这天线漂亮,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天线漂亮,效果怎么样?

室内X型天线是提高灵敏度装置,对微弱信号接收效果有明显的改善,覆盖频率在525 - 161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室内X型天线是提高灵敏度装置,对微弱信号有明显的效果,覆盖频率在525 - 1610KHZ, 我是从国外资料 ...

请问版主,空气电容还是2。365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空气电容还是2。365的吗。

如果你有现成的空气连就直接用,不用特意去买。最多可能就是中波的带宽过大或过小而已。。这个你在实验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是否落到中波的带宽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现成的空气连就直接用,不用特意去买。最多可能就是中波的带宽过大或过小而已。。这个你在实验 ...

惭愧啊,版主,特意买了一个2-365的复旦空气电容,做了一个环形天线,电子管收音机,晶体管车机,都试了一遍,也不知道哪里错了,电子管收音用上短波清晰了一些,收台还一样,郁闷郁闷。。。。。。。请版主给分析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惭愧啊,版主,特意买了一个2-365的复旦空气电容,做了一个环形天线,电子管收音机,晶体管车机,都试了 ...

短波没有做过,我想用一个长一点的电线就可以了。中波这个天线我试过效果不错,在微弱信号或有严重干扰背景的情况下,调节可变电器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电台信号明显增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波没有做过,我想用一个长一点的电线就可以了。中波这个天线我试过效果不错,在微弱信号或有严重干扰背 ...

谢谢版主,闲鱼上你那里也没看见你卖的机子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闲鱼上你那里也没看见你卖的机子啊。

所有的收录音机,CD,DVD,落地音响,收音机都卖了,剩下的机器还有很小部分现在留下自己玩玩了,哪一天不想玩了就处理了。还有一台日本3-40年代的78转的留声机有没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收录音机,CD,DVD,落地音响,收音机都卖了,剩下的机器还有很小部分现在留下自己玩玩了,哪一天 ...

谢谢版主,留声机还没敢寻思呢。

网友C:
版主的中波天线卖吗?材料都有,就是手艺不行,做不好,闲鱼上也没有卖中波天线的,想买一副中波天线玩玩。

网友:
我在闲鱼上看到有人卖悟空中波天线,看视频效果不错,坛里有人买过吗?效果可以的话想买副玩玩。

网友:
环形天线还是不错的在接收短波时,将你要收的频率在收音机上调好。旋动天线的可变电容器。找到谐振点。会有一定增益。以后就会在这个位置。是这个频率的谐振点。。依次做好标记。

网友:
我要的是中波天线,短波天线我有,装在5楼顶上,20米长,效果不错。

网友:
估计你这个谐振频率不对,没有落在接收频率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的中波天线卖吗?材料都有,就是手艺不行,做不好,闲鱼上也没有卖中波天线的,想买一副中波天线玩玩。 ...

卖给你没问题但怎么定价不好算价钱。这样吧,我前面做这个天线买了两副板材,还有一付全新没用需要的话就卖给你,制作其实很既简单基本没什么难度。看看下面图片,就知道如何做了。。
你只要去TB上买买铜线、双连和白乳胶就可以了,里面小木棒我可以送给你。。

1)天线木构架板材切割完成准备拼接.jpg
2)对脚线插入完成及直角矫正.jpg
4)稳固十字结构的中缝加固.jpg
5)可变调节电容器的搁架.jpg
6)可变调节电容器的搁架支撑条.jpg
7)十字结构稳固条、搁架支撑滑槽完成.jpg
8)框架结构前面和可移动电容器搁架.jpg
9)背面看前面板和下面固定板.jpg
10)背面看前面板和后部固定支架.jpg
11)可变电容安装位置示意.jpg
13)可变电容固定后可随搁架一起退出。。.jpg
14)21米长0.5毫米铜线穿绑完成.jpg
15)可变电容与线圈连接完成.jpg

网友B(2021-04-16):
引用 网友A:
这个室内X型天线是提高灵敏度装置,对微弱信号有明显的效果,覆盖频率在525 - 1610KHZ, 我是从国外资料 ...

请教版主,那个206mm和184mm处,不应该相等吗?导线绕出来是个正方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版主,那个206mm和184mm处,不应该相等吗?导线绕出来是个正方形。

东西出来是正方形。前面讲的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东西出来是正方形。前面讲的没明白什么意思?

我看图中标示的一条边的线长是206,另一条是184,不相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图中标示的一条边的线长是206,另一条是184,不相等。

没错的,水平当然比垂直的的要不长啊。因为东西是X型交叉,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绝对的正方形。我还有些全新的木制板材有没有没兴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错的,水平当然比垂直的的要不长啊。因为东西是X型交叉,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绝对的正方形。我还有些全 ...

原来是绕出来的线呈长方形,我还以为是正方形。我的确想仿制,但没有空气可变,只有塑料双连,应该是2X270的。这样线要多绕几圈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绕出来的线呈长方形,我还以为是正方形。我的确想仿制,但没有空气可变,只有塑料双连,应该是2X27 ...

所谓长方形只是说,肉眼基本看不出是长方。用尺测量有一点点的差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谓长方形只是说,肉眼基本看不出是长方。用尺测量有一点点的差距。。

多谢版主指点,有空了也仿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版主指点,有空了也仿制一个。

做这个不能就是要有耐心,为了好看就用完整一根铜线,因为太长了可能会出现有缠绕。
你要计算一下总计要多长,印象中好像要25米长

网友C(2021-06-29):
材料我都有,粗细漆包线还有几十斤,空气可变也有,就是架子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材料我都有,粗细漆包线还有几十斤,空气可变也有,就是架子做不好。

心细点,慢慢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心细点,慢慢来。。。。。

请问·;你的短波天线有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短波天线有效果了?

说起都脸红,相互鼓励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起都脸红,相互鼓励呗。。。。

给您一个方案:

1.在要引入天线的磁棒短波绕组上,在初级绕组的匝间用导线绕7匝作为天线绕组;
2.做一个0.78米直径的圆环,最好是那种空调外机用的铜管,尽量弯得圆一些,开口约(3~5)厘米;
3.圆环开口两端接一条双绞的导线到天线绕组上,同时在绕组两端并联一个固定电容器;
4.固定电容器加上分布电容的总容量为257pF,若引入的双绞线分布电容为100pF,那么固定电容就用150pF的。

一般的四位半手持表都有电容测试档,安装前要先测出双绞线的分布电容。

这个天线可以覆盖4MHz~12MHz的短波波段。

网友D:
现在短波似乎6-3M几乎没台,6-18M还有不少。

网友:
如果是台式机,也没有短波天线。

网友E:
不要这么复杂啦。
如果原来的电子管收音机不是磁棒天线的话,只要找来一套晶体管收音机的中波磁棒线圈,替换掉原来的天线线圈就可以了,只要初级,次级线圈悬空不接。当然线圈匝数要和360P可调电容配套,安装好后做个统调就行了。
效果比原来的拖线要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短波似乎6-3M几乎没台,6-18M还有不少。

这个要看时间点的,夜间90、75、60mb电台并不少,傍晚-10点以前一般16-41mb电台多一些。

网友F:
楼主接法是错的,这个是电流谐振环必须把小环屏蔽接收音机的电池负极,芯接天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要这么复杂啦。
如果原来的电子管收音机不是磁棒天线的话,只要找来一套晶体管收音机的中波磁棒线圈,替 ...

请问;你这是做中波天线还是短波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这是做中波天线还是短波天线?

中波段,。

网友:
如果收音机内有磁棒线圈用我的方法做个X型天线,我在RF400的收音机上实验还是可以的,虽然制作有点小麻烦

网友:
似乎楼主的标题极易让不少人朋友理解上发生偏差。

网友(2022-01-19):
引用 网友C:
材料我都有,粗细漆包线还有几十斤,空气可变也有,就是架子做不好。

室内使用用冰箱泡沫包装或海鲜盒泡沫就行,很轻便而且高频损耗很小。

网友G:
这种中波天线,真的很适合放在电子管收音机上面,如果出套件就太好了

网友:
问,用李斯线?还是单股线?效果会有多大区别?

网友:
真实效果到底如何呢?

网友:
也学楼主做了一个效果还可以,材料是随处可见塑料泡沫板,广告牌子,宽度略有增加,原因是没有空气可变用塑料可变代替270并联,圈数30圈左右,粘接用热熔胶棒,下面是图片,制作的有些毛糙。

网友:
补充一下,电线是用的网线扒皮得来

网友B(2022-02-25):
引用 网友A:
肯定你的谐振频率不对,我想短波就没必要这样复杂了,拖了长线就解决问题不像中波。看看我做的中波无源天线 ...

再次请教版主,用的是多股纱包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次请教版主,用的是多股纱包线吗?

单或多股都可以,多股更好点。。

网友:
我看了照片似乎没有看到匹配线圈,也就是次级。
如果不用次级,那把75欧的馈线拆掉,
把收音的磁棒天线的线圈与大线圈平行,
靠着感应就可以的。
我没试过这样的大线圈,
但试过机外加一个磁棒天线和可变电容,
增强中波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
效果还是可以的,与国产天线相比还是很明显的,我拿过两台机器进行试验。。前面我有帖子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中波天线,真的很适合放在电子管收音机上面,如果出套件就太好了

电子管收音机有磁棒吗?没有磁棒没法感应。。

楼主(2022-04-26):
引用 网友F:
楼主接法是错的,这个是电流谐振环必须把小环屏蔽接收音机的电池负极,芯接天线。

谢谢坛友,当时懵了呢,没会各种接法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