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车友 轮胎安装有里外一说嚒?

楼主(2021-03-03):
5年的车了,今天才发现四个轮胎只有一个轮胎生产日期在外面  其他三个看不到 ,请问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轮胎没有里外之分的,左右轮胎可以互换,如果分里外,那就互换不了啦

左右轮胎互换和里外是两码事

网友:
轮胎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对角互换,可以查使用手册说明书

网友:
有的轮胎有里外之分,有的没有。非对称花纹是有区分的,会在外侧标识“out side”

网友:
根据花纹的不对称性,车胎有内外之分,上面有文字标识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卖的一手车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开几年后把轮子互换,后面的换到前面去,前面的换到后面来。怕麻烦不换也行。用坏了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几年后把轮子互换,后面的换到前面去,前面的换到后面来。怕麻烦不换也行。用坏了再换。

轮胎换位一般1万或2万KM一次。和楼主问的问题不是一回事

网友:
一般都会有个标识,圆点之类的

网友:
一般都有,需要按照内外面指示安装的。有的店里师傅不懂这些,曾经遇到过不按正确方向安装单向轮胎的,提醒他,他回答无所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是两码事呢?如果轮胎有里外之分,当你这个轮胎装在左边时,轮胎防滑花纹齿是朝前的三角花纹齿,当 ...

还真没注意过,那里外一说就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的一手车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新车都是机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