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21-03-03):
电子管灯丝多采用5V——0——5V;3.15V——0——3.15V;6.3V——0——6.3V等双绕组工作电压,能否在绕制灯丝变压器时采用双线并绕方式供电?这样灯丝两端对地均不存在问题,绕制方便,只是两灯丝间电压为0V,有哪位大师试过吗?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多谢指教!

网友:
双线并绕、中心点首尾相连。

网友:
      楼上已经回答了、补充一下:
     电源变压器3.15V——0——3.15V这组灯丝就是采用双线并饶用以人为建立个电流中性面,越对称越好,以抑制交流声,功率管灯丝是没必要的。5V是整流管灯丝不用并饶(一组足矣,输出电流不够换管或采用多管并联),6.3-0-6.3除非你采用12SA7,12SK7,12SQ7是需要并绕外,没有应用价值。6N4(12AX7)电子管有胎生的中性面,比你变压器中心头对称性高得多。中性面的建立三选一(包括灯丝平衡电阻如2A3)。

网友:
3.15-0-3.15并不是取的3.15v 是取的6.3v。中心点0是两组线圈的首尾相接才能产生的。顺序应该是这样0+3.15+3.15.以中间的那个3.15v为0的话,不就是你说的3.15-0-3.15.了吗。实际是3.15v+3.15v中心抽头为0。双线并绕更好,更平衡。如果你把线接错的话,首首相接或尾尾相接,那就成了3.15减3.15那可不就是0v了吗。中心抽头是为了抑制交流声的。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