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4μH小电感如何制作?

楼主(2021-03-04):
电路需要一个0.4μH小电感,电流20mA,计划用0.5左右漆包线绕制,外径约4mm,要绕几圈?可有公式计算或图片資料?谢谢。

网友A:
1、空心电感的计bai算公式:L(mH)=(0.08D.D.N.N)/(3D+9W+10H)

其中,D为线圈直径,N为线圈匝数,d为线径,H为线圈高度,W为线圈宽度,单位分别为毫米和mH。

2、空心线圈电感量计算公式:l=(0.01*D*N*N)/(L/D+0.44)

其中,线圈电感量l单位为微亨,线圈直径D单位为cm,线圈匝数N单位为匝,线圈长度L单位为cm。

3、频率电感电容计算公式:l=25330.3/[(f0*f0)*c]

其中,工作频率:f0单位:MHZ本题f0=125KHZ=0.125

(1)谐振电容:c单位:PF中c=500——1000pf可自行先决定,或由Q值决定。

(2)谐振电感:l单位为微亨。

4、线圈电感的计算公式:针对环行CORE,有以下公式可利用:(IRON)

(1)L=N2.ALL=电感值(H)

(2)H-DC=0.4πNI/lN=线圈匝数(圈)

(3)AL=感应系数

(4)H-DC=直流磁化力I=通过电流(A)

(5)l=磁路长度(cm)

注意:l及AL值大小,可参照Microl对照表。

例如:以T50-52材,线圈5圈半,其L值为T50-52(表示OD为0.5英吋),经查表其AL值约为33nH。

其中:L=33.(5.5)2=998.25nH≒1μH,当流过10A电流时,其L值变化可由l=3.74(查表)。

又:H-DC=0.4πNI/l=0.4×3.14×5.5×10/3.74=18.47(查表后),即可了解L值下降程度(μi%)。
我这也是在网上摘超的不到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空心电感的计bai算公式:L(mH)=(0.08D.D.N.N)/(3D+9W+10H)

其中,D为线圈直径,N为线圈匝数,d为线径 ...

谢谢,要制作这个小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要制作这个小电感。

你上网一查什么样公式都有。我这也是在网上查的不到对不对。你试试吧。

网友:
      售品色码电感最小的是0.1微亨,若是自制公式如下,与漆包线线径粗细无关,线径用电流大小选取。电感器电感量L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线圈的圈数(匝数)、绕制方式、有无磁心及磁心的材料等等。
    电感公式:
(1)单层圆筒线圈的计算  计算这种线圈电感量的公式是当l≤D时。
                         L=D2*N2/50*(D+2h)。 D2*N2 这里2是平方。
    式中:L是线圈的电感量(微亨),N是圈数,h是绕组长度(厘米),D是线圈筒直径(厘米)。D常用1、1.25、1.6、2、2.5cm。

网友:
于版的空芯电感公式实用,收藏了。

网友:
以上公式都很经典,但是0.4微亨的电感,没有精密电桥,普通电感表都测不出,知道公式也没有用。即便告诉你实验数据,因为间距疏密和引线长短变化其值也会不同。

网友:
把工字电感拆掉,边测边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空心电感的计bai算公式:L(mH)=(0.08D.D.N.N)/(3D+9W+10H)

其中,D为线圈直径,N为线圈匝数,d为线径 ...

用0.55漆包线绕16匝,线圈外径0.437,线圈长度0.9944。套入"不老頑童"老师②公式,电感为0.412μH。     套入于老师公式,电感为0.4O31μH。        套入彗星老师①公式,电感为0.4043。套入彗星老师②,电感为0.4047。四个不同的公式得到几乎一致的结果。谢谢啦!

网友(2021-07-03):
空心电感参数表,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