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问题--红灯711机芯

楼主(2021-03-04):
如题,机芯是单端输出,只能接一只音箱,如果再接入一个输出牛,是否可以?按照原来的牛的走线那么走,请各位老师给予授课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要接多一个音箱,就要增多一套功放电路,要增改....不如花一百多元买多一个机芯...

网友:
增加一头牛可以 电源足够吗  还得增加一个功率管    这个很另做一台没什么区别了吧

网友:
可以直接接入两个喇叭箱,两个常见8Ω的并联接入正好跟红灯711的四Ω输出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接多一个音箱,就要增多一套功放电路,要增改....不如花一百多元买多一个机芯...

明白了 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
老收音机要么原版原漆收藏,要么出了变现,开盖乱改最后变得只值一文,一堆垃圾最后扔了。想玩胆机过手瘾就淘宝买个机架,随便焊。

网友:
首先要明确,增加一个输出变压器想干什么?

网友:
整流和检波改成晶体管。把6N2改成双声道前级放大,加一只6P1和输出变压器就行

网友:
你接八头牛不也是一个声道吗。你想多接喇叭,你就把两只8欧的音箱并联正好4欧。把原有的喇叭拆掉直接接就行了。

网友:
这是纯粹的折腾呀,专门做个立体声的功放,比这里改改那里换换要强一万倍。否则连电源变压器都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