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间找到一种振荡器电路,特来请教

楼主(2021-03-04):
最近在研究某历史文件,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看不懂的电路,这个电路是一种学生UHF信号源振荡器,工作在425MHz。

这个电路没有一般的LC选频回路,也没有哈特莱或文氏桥或压控振荡器等结构,只有一堆看不懂的横竖杠杠。
奈何自己能力有限,又非常想了解这东西的原理,特来请教。

网友A:
这个频率上都是用导线做电感,利用分布电容振荡了,调节短路点调节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频率上都是用导线做电感,利用分布电容振荡了,调节短路点调节频率。

也就是说绕制的线圈已经不足够小,所以要用平行直导线之间的相互作用来震荡?

网友:
右上角的两条平行线是射频传输线,等于波长的大小,是一个射频谐振腔,等效于一个LC谐振电路。
老书上有用电子管做调频通讯的资料,用的就是这个搞法。

网友:
频率都到400多M了,一般的分立器件对付不了,也很不稳定,都是用分布参数实现,或者叫微带电路,你说的那一堆横竖杠杠,就是各种微带换能元件,电感电容本质上是阻抗,因此用其他方式实现阻抗特性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B:
楼上各位回答的都很正确。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各位回答的都很正确。例子:

谢谢,请问后面那张实物图里的U形金属丝是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后面那张实物图里的U形金属丝是做什么的?

就是发射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后面那张实物图里的U形金属丝是做什么的?

也叫耦合环,起到发射天线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后面那张实物图里的U形金属丝是做什么的?

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LC,U形状相当于一个只有半圈的线圈再加上平行线的电容组成的谐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LC,U形状相当于一个只有半圈的线圈再加上平行线的电容组成的谐振器

明白了,这个类比非常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