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响】

楼主(2021-03-04):
朋友送我一只电影音箱,型号是井岗山YZ40-2,上海八一电影机械厂制造。两只大扬声器都是16欧姆,我串联起来。接在上海飞跃150瓦电子管扩音机输出100欧姆至150欧姆之间,信号源是手机,信号转接线接在拾音插口,中等音量,听口琴,笛子独奏曲,声音不亚于西电的名牌机器,过了把胆机瘾。

网友:
无照片无真相

楼主:
对不起元老,目前坛里限制我发照片了,不知什么原因,等恢复了一定发给你看。

网友:
阻抗不匹配,失真你没听出来

楼主:
我是根据过去矿坛有位版主介绍的飞跃R150扩大机使用方法接的喇叭,没有听到明显的失真,当然,再串联一只16欧姆喇叭,阻抗就完全匹配了。他说,这种接法,音质要优于再跨接一只阻抗变压器。谢谢指点。

网友:
串联也才32欧,接100欧也不匹配啊!

楼主:
回复BW9922矿友。国产上海飞跃R150电子管扩音机输出阻抗是0欧姆——100欧姆——150欧姆——200欧姆——250欧姆。定压输出。从100欧姆至250欧姆有4个抽头。间隔都是50欧姆。任意接都是50欧姆。我在50欧姆负载上接两个16欧姆相串32欧姆的的大功率喇叭,连续放音几个小时,声音洪亮,没有明显失真。热心矿友,可以一试。我这是过去几年在本坛上学习和参考了大神们的帖子,才敢大胆试验的。文章题目大体是【上海飞跃R150电子管扩音机】。

网友:
楼主两个概念值得商榷:1、飞跃R150是定阻输出扩音机,而不是定压输出扩音机;2、扩音机输出端100欧姆与150欧姆、200欧姆、250欧姆之间的阻抗不等于50欧姆。参考电路基本相同的美多A150扩音机的输出变压器数据可知,0~100欧姆240匝,0~150欧姆290匝,0~200欧姆340匝,0~250欧姆378匝。根据其设计公式计算0~50欧姆应当为168匝。0~32欧姆应为134匝;100欧姆与250欧姆之间为138匝,非常接近,阻抗比等于匝数的平方比。输出变压器次级两个阻抗之间的阻抗计算公式为(√高阻抗-√低阻抗)^2(平方)。100欧姆与250欧姆之间的阻抗=(√250-√100)=33.77欧姆,与32欧姆喇叭基本匹配。和前面分析是一致的。其他输出端子之间的阻抗,网友们如果感兴趣可以自行计算一下。顺便指出,这里只是简单谈一下阻抗问题,对于150W的扩音机还要考虑功率合理分配问题。

网友:
讲解的很清晰!

楼主:
谢谢版主讲解。我只是根据咱们坛里发的帖子比葫芦画瓢,玩玩罢了。没经过仔细的理论分析,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讲解。我只是根据咱们坛里发的帖子比葫芦画瓢,玩玩罢了。没经过仔细的理论分析,谢谢你的指导。

不客气,答疑解惑是版主的责任,楼主自己玩可以随便,把经验介绍出来就要尽量准确。

楼主:
谢谢版主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