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老爷子致敬,学虎画猫制作LYZ7110

楼主(2021-03-04):
最近无事,加上长期没有去打板,手痒了,看见老爷子的LYZ7110,就去跟风了。
因为手头上的元件并不完全等同于老爷子的,例如中周我只有10X10的,所以下载了老爷子的电子文档后做了不少修改,版权仍归老爷子所有。
本人郑重声明:本次制作纯粹个人玩玩,绝不用于商业。
又因为中周及其他零件等与老爷子的不完全相同,加上制作水平有限,初步估计达不到老爷子的水平。
如坛友有任何疑问,请迳向老爷子询问。

老爷子原帖在此: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4

目前初步装好了功放部分,试了一下,响了,开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衡混频有单平衡和双平衡,双平衡混频可以消除来自天线和振荡的无用干扰成分,但比单平衡复杂;平衡混频 ...

       不说别的,本坛爱康木坛友在本坛也发表了好几版中波收音机电路,其混频都是采用两只场管的平衡混频,线路不算多复杂吧,也没有要求变压器采用平衡绕制线圈。两只场管电路结构上是对称的,至于是叫单平衡还是双平衡,可能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去争论也没必要。咱不去说理论上可证明由于其平衡结构可以使得输出信号中的信号本身和振荡信号的本身,单就实践结果来看是可以很有效地抑制输入的中频干扰和由于前端接收到本机中频信号的杂散反馈而出现“自激”。(并且可以少许参数不平衡造成的不平衡调整到准平衡)甚至造成从前端输入无法进行中频扫频的现象,而是要故意让本振频率处于2倍中频然后再进行中频扫频、中周调整才能得以正常进行(这也间接地实验证明其对抗中频干扰的作用)。并且实践了不只是单台,除他本人外也有多人进行了实作(含本坛坛友多人),结果都是比较理想。当然,其电路如果与单管混频比那必然要复杂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平衡混频去对付中频干扰的办法,过去您也提示过。我是个爱学习的好学生,曾多次实验,感 ...

1、中频干扰是指外界有频率接近本机中频频率的强信号对本机的工作造成的干扰。因为频率接近(或等于)中频频率,所以中频通道所有的大门(谐振选择回路,滤波器等)都对其畅通无阻。只有前端的天线谐振和调谐高放的谐振选择回路对其有一定的衰减,但由于中波第端的频率与中频频率相对来说不远,天线谐振和高放谐振选择曲线对其的衰减作用相对有限,如果这个干扰信号比较强,就会干扰到我们的收听。所以这个干扰首先是频率很接近中频(在中频通道的带宽内),其次这个干扰还比较强(毕竟天线谐振回路和高放谐振回路选择曲线也会对其有一定的衰减),再者,我们所接收的信号是在中波的低端频率(否则天线或高放的谐振频率要比中频干扰高得多,对其的衰减也显著改善),最后这个干扰信号强度还比较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比较明显地体会到中频干扰的存在。
2、至于本机的中频信号反馈是否会干扰,因为是严格同频且相位恒定,这个我们不称作“干扰”,他对电路的影响主要是“自激”——是正反馈且环路增益大于等于1。这是有害的我们必须避免的。如果是负反馈则会降低中放通道的增益,这个也不是我们所期望的。这些都是通过布局、布线、屏蔽等工艺措施来得以解决或破坏其自激的条件——将环路增益降低到足够低。
3、中频的二次或三次谐波反馈产生的“自激”是由于中频二次或三次谐波的频率正好处于欲接收频率附近,这时候混频前的所有谐振选择都对其畅通无阻,而且混频后都是中频信号,而其二次或三次谐波又落在欲接收的信号频率内,所以不管采用什么混频电路都一样,只要其环路增益大于等于1,必然发生自激。这个也必须是依靠布局、布线和屏蔽等工艺措施来解决。而且越是灵敏度高的机子要求越高,因为灵敏度越高意味着增益越高,那就要求无形的反馈通道(意外耦合)要衰减更大才能满足环路增益小于1的要求。这也是带高放的机子难做,带高增益高放的机子更难做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中频干扰一般情况下比较少碰到,这就是成品收音机很少有用平衡混频电路的原因。所以平衡混频“抗中频干扰”优势虽然很明显,却也在一般的场景下很难让人体会的到。而只能是作为“隐形优势”存在,只是在有中频干扰的特殊场合才发挥出其“抗中频干扰”能力。而对布局、布线和屏蔽等工艺措施的要求是一样的,甚至更高,因为一般采用“平衡混频”电路的都是灵敏度更高的机子。

网友:
折腾才有乐趣

网友:
高人啊!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您不要瞎指挥行不行?您是矿坛公认的光说不做的大师,最喜欢在别人帖中说三道四,指手划足。
人有脸 ...

唉呀,没看他的内容,看见有图,就给他加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别人(特别是业余者)做印板,总有一种敬佩感。 我就始终鼓不起这样的勇气,只好围着洞洞板团团转。

勇敢迈出第一步。
不就是5元钱吗?比洞洞板还省。

网友D:
最困难的一步是需要找到合适的元件

网友:
你的军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困难的一步是需要找到合适的元件

到某宝上慢慢攒,元器件都不贵。
慢慢地反而就会有去库存的压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是虚心接受,没歪着心眼挑毛病,尊重别人的意见,自然会给他加分。
他是在别人的帖中蹭热度,兜售自己 ...

从制作电子管机开始,我就一直觉得中频陷波器对中波低端并不是很友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从制作电子管机开始,我就一直觉得中频陷波器对中波低端并不是很友好。

中频离中波低端不太远,所以肯定会影响低端灵敏度。其实对于当今晶体管如此便宜的情况下,使用平衡混频去对付中频干扰是比较合适的,用“平衡”的方法去抵消输入信号的直接放大信号,使得天线侧混入的中频干扰信号得以“抵消”而大大地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频离中波低端不太远,所以肯定会影响低端灵敏度。其实对于当今晶体管如此便宜的情况下,使用平衡混频去 ...

无法在60mm X 60mm  上的板子增加平衡混频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无法在60mm X 60mm  上的板子增加平衡混频器。

袖珍机就不用要求那么高了吧。真要想整也不是没办法——用贴片呗,不过不适合我等老头子搞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频离中波低端不太远,所以肯定会影响低端灵敏度。其实对于当今晶体管如此便宜的情况下,使用平衡混频去 ...

Q大你好,有个问题要请教。平衡混频的目的是抵消接收到的RF信号,还是抵消本振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袖珍机就不用要求那么高了吧。真要想整也不是没办法——用贴片呗,不过不适合我等老头子搞啦。

俺愿听。

网友:
单平衡,看你愿意选择抵消哪个。但如果是我,喜欢选择抵消输入信号。双平衡,两个都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