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JVC254卡座电路图

楼主(2021-03-04):
最近,显示屏接触不良,下端不显示,疑有脱焊之处。求电路图或维修手册。

网友A:
型号信息不完整, 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信息不完整, 是这个吗?

是这个。感谢仁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感谢仁兄!

上传一个你的机器的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一个你的机器的图片看看

非常感谢!

网友A:
修好之后要上传维修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之后要上传维修经验

现在是接触不良,时好时坏。但焊口都很规整,一直找不到原因。也反复清洗多次了。
摸索中,希望能一劳永逸解决。

楼主:
谢谢版主ywmxyz加分

楼主:
这是机器及故障描述

这是254卡座

这是254卡座

目前这是正常状态。出现故障时,显示屏下列的一行代码消失

目前这是正常状态。出现故障时,显示屏下列的一行代码消失

舱内

舱内

出现故障时,如果用螺丝刀等工具轻点图中圆圈内焊点,消失的代码出现,机器恢复正常

出现故障时,如果用螺丝刀等工具轻点图中圆圈内焊点,消失的代码出现,机器恢复正常

楼主:
电路板反复清洗之后观察,目前没发现上述焊点有脱焊现象。整个板也很整洁稳固。
但时有接触不良情况发现。
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查找中。

楼主:
这是我的另两台机器,JVC的208 和 718 。功能正常。同样希望有图纸,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A:
只找到了216   718的图纸, 服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找到了216   718的图纸, 服务手册

应该也是可用的。感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找到了216   718的图纸, 服务手册

再次感谢加分!离高级会员一步之遥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加分!离高级会员一步之遥

感恩!!可以更方便地在矿坛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