豁然回首,毛病却在

楼主(2021-03-04):
7788上买了个声达9622,度盘坏了,少个喇叭。
试通电,电子管全亮,度盘小灯不亮,声小。
检查:电珠坏,输出变压器输入端电容更换
粘补了度盘,补个喇叭,清洗波段开关、电源开关。
通电,中、短波正常,可以收到不少电台。
问题:1.猫眼绿光不动。2.有杂音。

楼主:
昨天晚上捣鼓了下,按老师们提示的方向,清洗了管座,怀疑的焊点重新焊了一下,问题依然。现在重点怀疑两个变压器了:如果是层间打火,我不知道怎样检查,准备拆海燕的输出变压器进行替换,看看行不行!
具体情况下次报告各位老师

网友A:
楼上说的有道理,该机来时没有喇叭,而且输出变压器电容损坏,可能在次级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开机造成输出变压器初级打火,或6P1管座6脚与5或7脚之间跳火。前者换输出变压器试试,后者需要清理管座上的积碳,如果无效就要换管座。

楼主:
针对猫眼,有绿光,说明电压正常,应该是控制栅极电压方面有问题。遂检查相关阻容,还可以,但问题依然。更换相关阻容,可以微微动了,基本问题依然。反复检查,不得要领,本人至此进入发呆状态。

楼主:
最后,换了个海燕D322-1正在使用的6E2,问题解决。看来似乎是猫眼本身的问题,但究竟是什么问题?

楼主:
针对杂音:杂音是这样的,不定时的很响的克拉克啦声。
刚开始,以为是电磁干扰。同时开另外的收音机,人家正常。说明这个杂音是自己产生的。
怀疑电容漏电,把纸介电容都换了,问题还在。
电子管内打火?晚上黑灯开机,没有发现
在咱们这个网上查资料,从6A2挨个拔,问题依然。
干脆把电子管都换了,没有解决,它还是时不时的克拉克啦的。
郁闷,又进入发呆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针对杂音:杂音是这样的,不定时的很响的克拉克啦声。
刚开始,以为是电磁干扰。同时开另外的收音机,人家 ...

我的红星504-8收音机,中波,短波1也是卡拉卡拉的,短波2没有,我认为收音就那样

楼主:
感谢老师们的关注,按老师们的提示,正在检查,结果随后报告

网友:
漂亮的刻度盘碎了。可惜了。重新定做一块亚克力的就锦上添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有道理,该机来时没有喇叭,而且输出变压器电容损坏,可能在次级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开机造成输出变压 ...

很多老电子管收音机有这样的问题。。学习了经验

网友:
是不是电位器虚连产生;
不是电位器的话,有没有可能是输出变压器接屏极那一侧有的并联了一个5000p左右的电容,那个电容是不是有问题,短路也好,碰级也好,漏电也好;
我认为哈~很响的卡卡生肯定出在信号端,如果只有一个波段出现这个问题,看一下波段开关是不是有问题,信号端线检查连线等,再筛查元器件有无损坏

楼主:
向各位老师报告:
      自己检查不细致,走了弯路!
     毛病的解决,完全是偶然。
昨天,网上买的6.3伏0.15安小灯泡到货了。

楼主:
在安装小灯泡的过程中,发现其中一个灯座+ - 极可能碰在一起。

楼主:
拨开,如图,杂音消失,毛病解决!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帮助,要是家里有小灯泡,应该通过灯泡闪烁,及早发现问题。

在老师们指导下,学习了不少检查方法,这是主要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拨开,如图,杂音消失,毛病解决!

是刻度照明灯泡接触不良产生的电磁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刻度照明灯泡接触不良产生的电磁干扰吗?

应该是不该接触的地方发生了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