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主板 IDE启动盘 设置

楼主(2021-03-04):
486/奔腾 台式机
主板IDE插槽连接情况:
IDE1:原机硬盘    IDE2:CF卡(卡座)

目的:
有时用原机硬盘(3G,Win95)启动。
有时用新装的CF卡 启动。
若采取插拔交换IDE线头方式,需打开机箱,太麻烦。
希望硬件连接好后不动,用软方法切换 硬盘 和 CF卡 的 Primary/Secondary 模式。以便于 硬盘/CF盘 轮换启动。

如何设置硬盘跳线、BIOS,可以实现用软方法切换启动盘?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光驱位IDE硬盘抽取盒,硬盘和CF卡主从跳线都设成master,用哪个就插哪个

网友A:
BIOS分别选择IDE1或ID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分别选择IDE1或IDE2

我好好找找有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装个开关,硬盘电源二选一,关机时打倒哪个硬盘,开机就是哪个硬盘开机,或者买个双硬盘隔离卡,这个更保险,不会导致开机时误关硬盘电源

网友:
IDE硬盘的主盘、从盘需要在硬盘后面的跳线进行设置,好像不能完全用软管理实现分别启动吧。太旧没用了,好像是这样。

网友:
两个插座对应两个IDE设备。可以在bios里选择。

网友:
以前用486电脑,DOS6.22三张1.44M软盘,升级到Wim3.2 也是用软盘装的,95就不行了,别人给写了了一个小程序就可以用光驱装了(486没光驱启动项,也没光驱)买的索尼2X的。
做了个引导盘万一系统进不去好用他。我想可以写个程序软盘引导一下你的二选一。     升级到奔腾后就用95网络版(win97)之后就98了。你把486换成586就好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好找找有没有这个选项。

HDD0
HDD1
HDD2
HDD3

这几个选项吗?

网友:
有的cf卡不是ide模式,不能引导,这个我在线切割的电脑上试过,当时没有 HL 卡,不支持usb,我买了cf卡转换卡,方便导入dxf文件,发现有的卡是ide模式,有的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线切割机我给朋友用二手512MB的CF卡转成IED直接插在二手815EPT主板上,当成硬盘安装XP精简操作系统, ...

悔不该图容量大,我记得好像是买了块4GB的,当从盘可以,但是不能引导dos,

1GB的没问题

网友:
跳线硬盘上有图示说明,按照图示设置就好了
除此外硬盘也能设置激活分区,非激活分区的话可以确保不会从这块硬盘启动系统
不过如果只有一块硬盘有系统的话,其实就不需要这种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悔不该图容量大,我记得好像是买了块4GB的,当从盘可以,但是不能引导dos,

1GB的没问题

你试试DiskGenius

我买的CF卡,不能启动。用DiskGenius,选中CF卡,执行“转换为HDD模式”,完成后CF自动带了FreeDOS,引导启动成功。

网友:
那个cf转ide的玩意要找找了,应为现在的线切割系统支持优盘,好久没去用它了

网友:
现在还有用这样古老的电脑的?

网友(2021-04-05):
BIOS你有,或者找个与系统匹配的开机引导软件,把所有系统做个列表,开机时候选择。

网友:
记得启动顺序是,c,d,,,

网友:
两个盘都插上,安装系统的时候,先安装低版本的系统,安装的时候选择安装位置,完成后,在安装高版本的系统,完成后,开机的时候就会有两个系统的选择菜单的。
如果先重装系统麻烦,也可以用PE启动电脑,里边一般都有启动项添加软件的,可以生成启动选项菜单。

网友:
一般BIOS你有启动盘轮动的选项,支持大硬盘我记得先加载一个识别程序,然后可以让dos寻址超48位(大概,记不清了)。

网友:
没装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