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谈工频逆变器的制作

楼主(2021-03-04):
这几天闲暇从X宝上买了一块逆变器空板,利用手头的零件焊接了一个逆变器主板。。。通过测试主要工频变压器的功率够大,10KW没有问题。。。

楼主:
如果是245V直流输入12V的铅酸电瓶得20块的。。。想想得多少钱?个人玩大功率正弦波逆变器只能在48V以下(这也得4块)。。。20块100AH的铅酸电池,质量略差一点也得350元,可想20块得7000-8000,如果是纯进口铅酸电池得1W开外。。。如果使用磷酸铁锂电池得5-7W,想也不敢想。。。。。。

网友:
变压器损耗大,目前商业楼区使用的大功率ups不间断电源都是电瓶串联至245伏然后通过变频器所用IBGT模块直接变成220伏交流电不需要变压器升压。

楼主:
继续上图吧。。。

楼主:
这是安装前面二个测试表头,一个交流表头,一个是输入电池性能的表头。。。

楼主:
这个功率确实能达到10KW,主要工频变压器功率足够。。。。。。带4个电磁炉没有问题,就是电池带不了多长时间。。。4块100AH的旧汽车电池,没有用了10分钟。。。。。。

网友A:
工频逆变器抗过流余量大空载电流大igbt全桥模块成本高驱动版复杂软压缩逐个周期保护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频逆变器抗过流余量大空载电流大igbt全桥模块成本高驱动版复杂软压缩逐个周期保护要求高

工频逆变器是抗过载能力强。。。

网友(2021-05-22):
非常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2023-07-04):
可以做工DC-DC高压版,在通过H桥直接逆变成220V工频纯正弦波,省去笨重的工频变压器。
保护设计完善的话,短路都没问题。

网友(2023-11-19):
变压器损耗大,目前商业楼区使用的大功率ups不间断电源都是电瓶串联至245伏然后通过变频器所用IBGT模块直接变成220伏交流电不需要变压器升压。

老师,这个变频器出来的电压波形时正弦波吗?

网友:
做这个玩玩可以,如果真正家用还不如买发电机实在。

网友:
成本太高了,这个功率玩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