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843做的升压恒流模块问题

楼主(2021-03-05):
从莫宝买了一个升压模块,用3843加358做的,不知道怎么的坏了,检查发现MOS管坏了,换个同型号新的也不正常,电压输出到100V,用代换法把3843,358,431,等全部更换后故障依旧,一时不知道怎么维修了,电路图网上找了一圈,也没有发现有相同的,请有了解的兄弟们指点下,图片就是模块图。

模块

模块

网友A:
如果所有的元件都排除了,那就应该怀疑那个电感了。查查看有没有线圈对磁芯漏电,或是线圈通过磁芯形成匝间漏电。因为磁芯是导电的。

网友B:
这板子贵吗,贵就硬着头皮修,反之就再购买一块

网友:
   电压不受控是电压环路失效了。单电压可调是在3843的2脚上接一个分压微调电阻到输出+端,调微调就能变电压。而你这个是加了恒流,就必需用外部电压电流取样比较电路358。
   检查重点:量一下3843的8脚有没有5V的基准电压。这电压通过分压电阻到358负相端,作为电压反馈的参考电压,这电压是否过高。再查正相端的取样分压电阻是否变值。还查358输出端到3843第2脚间的元件有没有开路或变值。
电流控制在358芯片的另一路,也用同样的方法检查一下。
   板上有431作基准,参考电压可能不在3843取,唉!没电路不好分析,但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C:
BOOST拓扑能输出高压说明电路能起震,MOS管、电感、续流管和主控IC等大部分都是好的,否则也弄不出高压来。估计是反馈环路有问题,失控了。

重点检查与431控制极相连的电阻分压网络,一般是一两个电阻连输出+,一个电阻连输出-,分压中点接431控制极。如果连输出+的电阻烧毁、开路,流过431的电流会降到最低,控制IC会“认为”输出电压非常低而把占空比调到最大,结果就是输出不可控的高压。
板子上有运放,可以合理判断有一只运放是负责控制输出电流的,它周边的阻容件出问题亦可能会造成输出电压失控。还是要自己跑跑线路,看看431控制极都接了啥。

画了个只有大概框架的示意简图:

3843及周边、Q1、D1、U1先别管,查R2、R3的中点电压,如果低于2.5V,说明电阻分压网络有问题。
R1、R2、R4、R5这几个电阻开路,都会造成输出不可控高压。

以上只是按常理推测,最好给出电路图,起码拍几张正反面的清晰照片,才能做较准确的判断。估计问题不大,可能换一两只电阻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贵吗,贵就硬着头皮修,反之就再购买一块

板子不贵,已经买了新的装上去了,就是想着学习一下修着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所有的元件都排除了,那就应该怀疑那个电感了。查查看有没有线圈对磁芯漏电,或是线圈通过磁芯形成匝间 ...

电感应该没有问题,当初是输出短路把模块烧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43  6 脚到MOS的G 中间查过了吗?
一般有个电阻

这个电阻坏的可能性不大,能输出100多V高压说明3843到MOS管的电路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电压升到100V?是用在什么场合的?
MOS管短路的话,保险丝没烧么?输出的整流二极管也没短路么?

我的意思是换MOS管后,模块输出电压不受控,直接输出100多V .保险烧了,20A的,输出整流二极管没事,但是也换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OST拓扑能输出高压说明电路能起震,MOS管、电感、续流管和主控IC等大部分都是好的,否则也弄不出高压来 ...

你的分析很清晰,晚上回去查查电阻,主要贴片电阻太小,原件密度有点大,有电压输出不受控应该是控制环路有问题,发帖主要是想着那位大虾如果以前碰到过这种模块电压不受控的问题,那样就不用一点点找问题了。

网友:
贴片的呀,短路,小电容击穿这怎么找,你难道还要把电容电阻也重新代换一遍

网友(2024-02-20):
引用 网友C:
BOOST拓扑能输出高压说明电路能起震,MOS管、电感、续流管和主控IC等大部分都是好的,否则也弄不出高压来 ...

是的,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