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式滚轮鼠标中间滚动钮一时能用一时不能用,那坏了

楼主(2021-03-05):
旧式滚轮鼠标中间滚动钮一时能用一时不能用,那坏了

网友:
打开鼠标壳,清理一下相关部分的积灰。

网友:
几毛钱换个编码开关,
但质量不耐用(半年)
后来9.9元/个 一次买了5个。结果第一个用三年还在用

网友:
编码器拆下来浸泡下天拿水,或者无水乙醇、甲醇

网友:
还是去购买罗技鼠标吧,百元一只可以使用很多年

网友:
塑轴断了!

网友:
如果是积灰的话,用无水乙醇清洗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