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是仿黑嗓线路6n3胆耳放交流声大,怎么办?

楼主(2021-03-05):
好多年前朋友的一个胆耳放+解码+前级一体机,现在是交流声比较大,尤其是低阻耳机。线路像是仿黑嗓的,6N3+6N5P,前面6e2指示电平。有啥立竿见影的办法,请大咖出收啊

网友:
直流24V供电?打开牛罩看看里面有啥。

网友:
不能拆,洛差太大受不了!

网友:
24V供电 电子管能工作吗 估计是装饰的吧

楼主:
后屁股照片是错的,220供电。大家关注重点问题 ,怎么降低交流声,现在是开声就有,不随音量变化。

网友:
耳放对噪声很敏感,交流声有多种原因,也是耳放最头疼的问题。我从来不找“知名”电路,威廉逊电路除外。你的前级用的是SRPP电路么,管子发蓝光是外置光源么,如果不是是6N3自己发光,更换成6N1(改脚,保护阴丝击穿),或者把6N3接成常规RC耦合电路,先用1只试试,1/2分别接,如果没有交流声再各用1/2,最后再试试并管。

楼主:
多谢楼上大咖指点。蓝光是有led灯泡,回来拆了看看

网友:
改直流灯丝

网友:
黑嗓的 耳放 很好么?

网友:
楼主先试试输入对地短路,耳机里有没有交流声。

网友:
灯丝要直流供电,然后垫高过阴极电压。6N5P这类管子就是要注意灯丝电位

网友A:
贴片集成电路加电子管都他妈乱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集成电路加电子管都他妈乱套!

再加牛嗨甘大只二手电解和电阻,真是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