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导轨式单相电度表的吗?

楼主(2021-03-05):
想买导轨式单相电度表,精度要求不高,不知道哪种待机功耗小?待机功耗大的一年耗电也不少。网上卖的有说待机电流10-20毫安的,有说最大不超过45毫安的。

网友:
我几年前买过,安出租屋了,当时与电业局的表对比,发现计量偏少,证明精度不行。
但自耗电没测量,现在房子出租了,等闲置时测一下看看。

网友:
电业局的表锁在配电室,想看表不方便。当时想按自己安的此表收费,发现计量偏少后放弃。

网友A:
差的导轨表还不如正规厂家的DD862机械表。
       导轨表只是作为内部考核用,电网计量不会选用,更不会采购这种连安规认证都过不了的表。而且目前正规品牌的导轨表不便宜,如正泰 DDS666U(单相导轨式电能表)大概是75元左右,多功能的都得百元以上。那些小厂家只有二三十元的表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的导轨表还不如正规厂家的DD862机械表。
       导轨表只是作为内部考核用,电网计量不会选用,更不会采 ...

我买了一个三十元的导轨单相电度表,实测本身耗电是36毫安电流。内部电路供电肯定是阻容降压的简单电路。不知道电业局的电度表是不是计量无功功率。这么大的耗电量一年下来也不是个小数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一个三十元的导轨单相电度表,实测本身耗电是36毫安电流。内部电路供电肯定是阻容降压的简单电路。 ...

智能电能表有无功计量功能,但是居民用电只根据有功电能读数进行收费,对无功电能不考核。
       有一种传言说“智能表收取无功电费,累加到总电费”之类的说法没有根据,不信找一个性能良好的机电式电度表(最好是标定电流5(10)A或者5(20)A的,串接在智能表后总开关下口,对比一下就能得出结论。居民使用的机电式单相电度表均属于有功电度表,只计量有功电能消耗。
       您测量的电流包含电容形成的无功电流,220×0.036=7.92VA(伏安),即视在功率。但是纯电容的功率因数为0,实际上因介质损耗和并联放电电阻、串联限流电阻的原因,它的功率因数并不为0;不严格的话就按0.5计算,则该表的有功功率:220×0.036×0.5=3.98W。而按照静止时多功能多费率电能表标准,空载时其功率不大于1.5W,视在功率不大于10VA;而带有通信模块的表,其有功功率不超过3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