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整理了一下收来的中周

楼主(2021-03-05):
    清理焊脚,除尘,想做FM收音机了。怎么合理使用请支招。

网友:
送俺三个你留四只最合理了

楼主:
鲁大大建议很合理

网友A:
是465的还是10.7的?

网友B:
打算做6级中放?那灵敏度是相当高了,我的美国电子管收音头5级中放,灵敏度已经相当好了。

网友C:
改制前、原始数据要保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465的还是10.7的?

电视机的,准备改FM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算做6级中放?那灵敏度是相当高了,我的美国电子管收音头5级中放,灵敏度已经相当好了。

三级中放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制前、原始数据要保存啊

这个没想到,谢谢您提醒。

网友D:
你这是黑白晶体管电视机用的一套中周,与国家标准10.7MHz规定的中频频率相差甚远,再说电子管调频中放要用双调谐的,你这个是单调谐的,用的话二合一。后面的4只中频6.5MHz用晶体管中放可以不用改频就是中频非标而已。胆石结合也是个选择。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黑白晶体管电视机用的一套中周,与国家标准10.7MHz规定的中频频率相差甚远,再说电子管调频中放要用 ...

起码外壳和骨架是很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黑白晶体管电视机用的一套中周,与国家标准10.7MHz规定的中频频率相差甚远,再说电子管调频中放要用 ...

于版:是一套电子管电视机用中周,买来是准备利用外壳和骨架的。谢谢您的提醒
1、2和3是双调谐双回路,4、5和6是单调谐单回路,7是鉴频。

网友E:
上海104电子管电视机中周,我也有一套,正在装一台FM接收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于版:是一套电子管电视机用中周,买来是准备利用外壳和骨架的。谢谢您的提醒
1、2和3是双 ...

       70年代末80年代这种分立元件9寸,12寸电视机故障率非常高,没少修理,就是没碰到需要换修中周的,失谐的怎么调同步都不行,用自制方格发生器(杂志上有详细制作文章)调整过失谐的。
       他这里的123用于视频中放通道 虽然有两组线圈,也是单调谐(只有一个调整磁芯)前面的和半导体收音机的中周雷同,只有鉴频级用的是两只并排中周组成的双调谐。双回路与双调谐是不同的术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起码外壳和骨架是很漂亮的。

单调谐只有一个调整孔用在电子管FM上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

网友:
我也嘚瑟嘚瑟
第二张不能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于版:是一套电子管电视机用中周,买来是准备利用外壳和骨架的。谢谢您的提醒
1、2和3是双 ...

您可能买错了,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电子管中周,你测量一下长宽高(只到底面不含脚)尺寸,传上来再看看。

网友F:
我虽然有“食材”,可惜不会“烹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于版:是一套电子管电视机用中周,买来是准备利用外壳和骨架的。谢谢您的提醒
1、2和3是双 ...

见到过的国产进口电子管电视机都是这样的中周,如果购买配件一共一盒8只,还没有看到单孔的。业余混合式的除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虽然有“食材”,可惜不会“烹调”

电子管电视机用的中周,坛里有一些已经改造成功,尤其是陈老师。搜索搜索可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于版:是一套电子管电视机用中周,买来是准备利用外壳和骨架的。谢谢您的提醒
1、2和3是双 ...

这是晶体管电视机中周外形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电视机用的中周,坛里有一些已经改造成功,尤其是陈老师。搜索搜索可得。

待我将FM 电子管高频头做成功后,再开始研究中周的制作。谢谢您!
另外,这种单孔的中周也是以前电子管电视机的中周,它是上下二个磁芯调节的双调谐。

网友E:
所有的线圈全部拆掉,只用骨架和磁芯,原机有两个用于6. 5MHz吸收回路的只有一个磁芯,要补充两个,整机四级中放,一级限幅,一级AGC,混频输出用两个中周(四调谐回路),这样正好全部用完(7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年代末80年代这种分立元件9寸,12寸电视机故障率非常高,没少修理,就是没碰到需要换修中周的, ...

于版:我的这个可能不是您说的电视机上的
1/2/3双磁芯如图:应该是中放通道使用

4/5一样的,实测电感(7-14微亨)、电容(56P),是音频中放使用的,只有一组线圈(莫非是谐振负载?)

6是两线圈,两磁芯

7是鉴频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海104电子管电视机中周,我也有一套,正在装一台FM接收机,

谢谢您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调谐只有一个调整孔用在电子管FM上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

我的7只都是是两个调整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可能买错了,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电子管中周,你测量一下长宽高(只到底面不含脚)尺寸,传上来再看看。

尺寸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有的线圈全部拆掉,只用骨架和磁芯,原机有两个用于6. 5MHz吸收回路的只有一个磁芯,要补充两个,整机四 ...

太复杂了吧 ,四调谐啊。有没有成熟的电路图

楼主:
上世纪70年代的瓷管电容,个头大,性能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鲁大大建议很合理

虾大不给就自己做!哼!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世纪70年代的瓷管电容,个头大,性能好。

楼主这个是电子管电视的中周,可以做FM胆中周,我图片中也有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虾大不给就自己做!哼!

好家伙,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是电子管电视的中周,可以做FM胆中周,我图片中也有一只。

看到了,我是一套,买来就是准备自己改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于版:我的这个可能不是您说的电视机上的
1/2/3双磁芯如图:应该是中放通道使用

就是图像中放通道的,我还是接触电子管电视机不全面,底下用芯的电视机东北地区比较罕见。苏联,东欧进口的多,还有少量的北京825-2,红旗牌的110度大屏幕。

网友H:
电视机上的,一套7只,我也有一套一样的,以前淘了个破电视机拆的,铝壳质量不是现在网上卖的那种能比的

这个改FM中周需要注意,原来的7只中周,有的是伴音通道的,有的是视频通道的,估计内部磁芯不一样,我是都丢掉然后统一用了NX-20的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视机上的,一套7只,我也有一套一样的,以前淘了个破电视机拆的,铝壳质量不是现在网上卖的那种能比的:vi ...

谢谢提醒,绕好上扫频仪就知道能否使用了。

网友I:
几个都用上,2个做中波,5个做调频。这样一台漂亮的双波段接收机中周,不是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几个都用上,2个做中波,5个做调频。这样一台漂亮的双波段接收机中周,不是都解决了?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
104的我也有一套,一直放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视机的,准备改FM收音机。

有本事,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