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关于电池改直接通电的问题~

楼主(2021-03-05):
我有个锂电池吸尘器,电池不行了,我想改有线的,我测的开机时电流可达8A,稳定后在4A左右,不知道用什么样你变压器合适?
   我用电脑电源,12伏5A的,一开吸尘器就保护,这个要用开关电源的话的多大的呢?还有什么办法来替代吗?

网友A:
这个可以在淘宝买服务器电源,12V35A,才20几块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在淘宝买服务器电源,12V35A,才20几块包邮

得用35A的吗?

网友:
有线吸尘器使用的时候还得人牵着,就像遛狗一样,很不机动灵活,不牵电源线会到处缠绕,很不实用,不如更换电池来修复。
4安的工作电流似乎太大了,应排除其它的原因,比如缠绕缺油等因素。

网友:
抱歉,我看成是扫地机器人了。

网友B:
开机8A,使用12V的开关电源,起码得一倍以上的电流,15A起步吧……

网友:
上 20mF 电容,肯定可以了

网友:
买个电动车增程器电容并在电脑电源12伏上试试。

网友C:
三串18650,简单方便!

网友:
电流大不是更好吗?实际用不了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电流用变压器显然是不合适的。可以去废品站找LED用的灯箱或亮化电源,12V25A的最多10块钱,,

农村地区,废品站没有这种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用你那个电脑电源。加个转换开关。启动用5伏。正常后用12伏。。。。

值得一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串18650,简单方便!

嗯,锂电池是首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8A,使用12V的开关电源,起码得一倍以上的电流,15A起步吧……

好的,谢谢!是不是老变压器就不用大这么多了吧?